专题讨论---------K7的板怎么这么难修?

楼主(2007-04-19):
--------今天小弟接到两块板子。
--------第一块:华擎K7S41GX。顾客抱来的时候,说开不了机。测试主板,发现主板各组VCC,CLK,RST正常,就再次上顾客的CPU进行测试,发现又可以亮机了。就装好各个配件,装进机箱测试,又不能开机了。又拆下主板,进行测试,并无发现异常,就换我的毒龙800的CPU测试,发现每次都可以亮机,装进机箱也可以正常使用,装了个系统之后,也没有问题。把顾客的闪龙2000+在我的好板上进行测试,仅有少数几次可以开机,到了后来,在我的好板上就每次都不开机了。所以跟顾客说,你的CPU坏了,换CPU就好了。
---------第二块:GIGA-7VEML。顾客抱过来的时候,是不过内存,重新插过之后,发现CPU不工作了,FF。拆下主板进行测试,各组VCC,CLK,RST正常,装好配件后,装进机箱,开了3次机后,又不工作了,FF。又把主板拆出来,换了我的CPU,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把顾客的CPU AMD速龙2200+在我的好板上进行测试,有时候可以跑过,有时候又不可以,是很不稳定的那种。这次我将问题所定在CPU座上,用风筒换了个CPU座,换好之后,再次进行测试,还是跟原来一样。把顾客的CPU再次在我的好板进行测试,在测试了N次之后,顾客的CPU终于每次都不可以跑过了。
---------修到了这里,我不禁想哭,

网友:
第2个板,我谈一点经历。
我收了个1800+连二条没用的32M内存20,那个cpu已经好几家,换了超过十块板子,没亮。我拿回去,有一块能在cpu凉的时候能亮机,赶紧在bios里把电压调到合适,只要不停电能亮。每次开机要先开电,然后再按2次rst就能用,频率还老变。后来把电容换了。电压还低(能稍微高一点),照样调合适。以后就可以正常用了。别的板子照样不亮,不启动。
看来这cpu就嫁给那块主板了。别的板子拐不走。

网友:
--------记得我刚进论坛的时候,就对K7的主板想当的畏惧。当时也最讨厌修K7的板子,后来进了论坛之后,跟飞翔老师,各位斑竹,高手,同行学习,小弟确实进步了一点。但是对于上述两块主板的故障,小弟一点办法都没有。被老板狠狠的叼了一顿。我惟独默默无语.......

网友:
--------我解释一下我发的两个主板故障的意思:就是顾客的CPU拿过来,有时候可以亮机,有时候不亮机,最终都是以不亮机来结束它的生命。我就不明白,为什么K7的CPU,这么不稳定,这么的脆弱???如果有人说是主板的问题,那为什么用我的CPU每次都可以???如果有人说是CPU的问题,那为什么有时候又可以跑过???
---------CPU座扩孔?
---------请飞翔老师,斑竹,各位高手帮忙给小弟分析一下,究竟是什么问题?以后怎样去维修K7的板子比较合理,层次???
---------感激不尽!!!

网友:
说实话,我在公司K7的板子修得最多,感觉很容易啊,不知是MSI的K7板故障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恳求飞翔老师,斑竹,各位高手,帮忙发个K7的维修专题。
-------就是遇到K7不开机的,不稳定的维修思路。
-------搞维修这么久,发现K7的CPU真的很脆弱,同行也这么说来的。用的好好的,就坏了。我用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小心。也是每次都上假负载测试了电压正常之后,才上CPU的。我用的风扇也是很大个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明不白的就坏了。但是K8的CPU,像754,939,940就不容易坏了。就是K7那么一点小核心贴在上面,真的很容易被压坏。但是我测试用的毒龙800好象就很耐用,不容易坏。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cpu坏主要是两个原因:压坏和烧坏。
压坏:由芯片的切割方式引起,4边没有一点倒角,利得象刀口,装配风扇时稍一歪,应力集中,造成崩边崩角。发热高,散热器重量太大,也能压坏。
烧坏:散热器安装不到位,或超频加电压引起。

网友:
压角了~
可怜的S2200+

网友B:
对于k7的cpu上风扇时,一定要放些少些的硅脂.记得有一次客户拿一整机过来,说用用自动关机.一看风扇上的也挺好,用用就断电,后来上些硅脂就好了.个人觉得可能还是有缝,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K7的板是比较好修的。

碰到客户带来CPU的板,我首先是换自己的U上去测试,如果正常,清洁下座子和客户的CPU引脚,如果还是不行,我是不会再试的, AMD的U就是这样,也不用抓狂,呵呵,习惯了就好

测试点正常不工作的,BIOS损坏居多。还有I/O、装风扇的时候CPU座旁划断线。NF2的就是SB爱坏。不加电的,或开关机功能不正常的,查下有无ATTP1。 不过内存的,VTT 排阻 损坏,北桥空焊。

树立信心    K7的修复率是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恳求飞翔老师,斑竹,各位高手,帮忙发个K7的维修专题。
-------就是遇到K7不开机的,不稳定的维修思路。
-------搞维修这么久,发现K7的CPU真的很脆弱,同行也这么说来的。用的好好的,就坏了。我用的 ...

K7有两种封装工艺  陶瓷和有机塑料  xp1500以上的基本是有机塑料(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节约成本) 这种整体比较脆弱 不但核心容易压坏 而且核心下面的线路也会因压力无形的断裂  拿在手上轻飘飘的 不过性能和外形成反比  AMD就是靠这个玩意和奔腾对抗的

维修用最好用陶瓷版的 比较坚实

一个东东设计出来并能在市场上立足 必定有它的合理之处 k7虽然外形脆弱 但只要把握好安装方法 还是不会象传说的那么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k7的cpu上风扇时,一定要放些少些的硅脂.记得有一次客户拿一整机过来,说用用自动关机.一看风扇上的也挺好,用用就断电,后来上些硅脂就好了.个人觉得可能还是有缝,接触不好造成的.

硅脂是一定要照mynameljs先生的办法做的。再说几点:
这种问题很糟糕,我一般上好后都要对灯光检查,看到底是真安装好了,还是有倾斜,认真是减少麻烦和减少损坏的良策。
修机时一定不要用难拆装、压力大的散热器,否则装来拆去,难免有失手的时候。自备一个合适的风扇。
修机用不值钱的cpu,即使倒霉也不至以损失太大。

网友(2007-05-27):
K7着玩意吧和478一个维修思路,更重要的是细心啊

网友:
维修的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电压和频率发生一些变化,没有什么?

网友:
市售的462假负载 在大多k7板上无cpu供电 如同虚设 怎么解决 光靠vid接地似乎不能给出cpu供电

网友(2007-07-13):
K7的就是奇怪,不过内存,还得换CPU才能好,板都不用修

网友(2007-09-16):
华挚K7S41GX不通电维修经验

发一个K7S41GX不通电的维修经验供在家参考.
(1)换ATTP1.如果CPU座内有到ATTP1断线的,接ATTP1的3,6脚.
(2)南桥有问题就不用说了.
(3)查74HC132的1,2脚电压,下面一个电容会影响,
(4)南桥旁一个小电解容如果有问题也会影响.
(5)南桥旁一个小片壮电容也会影响,是三个在一起的中间的一个.

网友:
K7的主板威盛的多,芯片易坏,特别是南桥.
至于楼主的两块主板,好象是CPU和座接触不好,清洗针脚,或许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