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桥南桥工作条件 飞翔 东破 断剑老师进啊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4-20):
各位高手:
麻烦告诉我NBSB的全部工作条件 大体介绍下 我听东破说了北桥的8个工作条件 迷路了
我就知道 CLK RST 还有3个电压 其他那3个呢??还有南桥也简单介绍下
飞翔老师解释下啊
简单

网友:
--------不是吧,楼主!!!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北桥的8个工作条件 ???

网友:
---------小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不害人,四大皆空。对到我这里来修主板的MM们,我对她们从来都不欺骗的啊,尤其是漂亮的MM!小弟良心,天地可鉴
---------我自己都不知道NB有8个工作条件,我怎么能够,什么时候告诉你啊???

网友A:
在一个专题讨论里你说了8个条件 那你就不能说说都有什么条件啊

网友:
呵呵,北桥岂只8个条件啊,多着呢,都不知那查啦!
更正:8个工作条件说的是P3以下的CPU的工作条件,不是北桥!

网友:
专题里,我用“8个条件”全文搜索,未能见到。所有文章搜索结果也只有本帖中有。
如有,请给个连接。
[
]

网友:
o(∩_∩)o...哈哈~
我来告诉你NB的8个工作条件~
ATX 3.3V
CPU核心供电
显卡核心供电
内存核心供电
CPU参考电压
主复位
两条时钟
HubLink 、MuTIOL、V-Link总线 0.8V或1.8V
别问我为什么~
不相信你自己去追线路~
哪个不到NB都不工作~
[
]

网友:
HubLink /MuTIOL/V-Link总线 0.8V或1.8V
雨夜,今天又偷看了你的帖。。

网友:
--------呵呵,7楼的,可以啊。看了,学习了。

网友:
-------其实修板的话,个人感觉应该先对主板的芯片组应该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尤其对芯片组所需要的工作电压,工作时钟等等,要有足够的了解。这样,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测试到的电压和时钟才知道是否正常。其二,就是要对诊断卡显示的代码的含义要有一定的理解,这样在显示某些特定的代码时,我们就能够作出比较明确的判断,锁定故障的大致所在。其三,备用一些常用的IC,如IO 等。(电容就不用说了吧),积累一些不好买的IC:MS-5,MS-6,MS-7。还有ASUS的一些专用芯片。当我们具备了一些条件(当然,BGA可以做更好,维修的基本功就更不用说了),有着比较清晰的维修思路,维修起来,就会有着比较高的修复率。

网友:
对于INTEL的南北桥来说,在他的网站上就可以下到DATASHEET,用心找一下,就能找到南北桥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电压,以及频率的数值。多看些资料,我想这不是难事吧,也许你会说英文不懂,找不到,但是只要你用心,就一定能找得到的,我学维修的时候,就是这样找的。只要用心,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而且你找到了一次,以后也就知道如何查相应的技术资料了,这就是知识的积累。

网友:
学主板难在找不到良师益友,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就是“靠自己”

网友(2007-07-30):
学技术不是一朝能成功的,需要坚持以恒,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否则凭一时兴趣最终一事无成!~

网友(2007-10-14):
Intel芯片组的南北桥芯片资料还是很好找的,就是VIA和SIS这些芯片组的资料就难找了,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谁要是有的话,放点出来吧!在此我代表大家先行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