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电容照样会爆

楼主(2007-04-20):
固态电容照样会爆,搞来网上的网友一些谈话及一张经典图片

楼上几位看一下这个电容的底座啊, 是不是SMT的?
就是三洋的SVP电容。其实LZ发这个贴是好心提醒,不过你们都当放屁了
电容爆裂就两个因素:过热和过压,SVP挺耐热的,不过电压一高就没折了。6V,估计当时被灌了12V吧。。。

不爆则已,一爆惊人。。。

应该是过热,本人曾经被吓傻过了

...........你以为你无敌啊.

这是INNO的卡,当年很经典的固态爆浆图,是因为INNO设计上的错误导致的,和固态质量没什么关系

打个比喻,就算是世界记录的百米跑冠军,如果刚吃错了东西,脚软软,我们一个普通人都能跑赢他!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固态电容是钽电容,应该读“Tan”。固态电容是半导体技术的电解电容,其适用抗高热的低电压领域。

既然是固态的电容肯定就不会爆浆。那是爆炸。呵呵。

呵呵,正常了。说固态电容不爆也是有个范围的。不可能加多大的电压,多高的温度都不爆。正常情况,当然还是固态电容的板子好了

同志们,实际上现在的铝壳电容大部分根本不是固态电容,是有电解液的电容,变的只是封装形式

网友:
爆浆一览:

这是不知那个日本企业收集来的主板电容爆浆纪录

■液漏れ警報ママン(改訂版2)
ベンダ マザーボード名 メーカー 液漏れ本数 etc.
ABIT BE6-II JACKCON 6.3V1500uF×11本
SE6
SA6R JACKCON 6.3V1500uF×18本
KT7A-RAID JACKCON
SH6 JACKCON 6.3V1500μF×20本
BX133-RAID JACKCON 6.3V1500μF×4本
(他、AbitスレにてBH6.BF6.BX133.ST6.VH6の液漏れ報告有)
AOpen MK77-333 Lelon 6.3V1000μF×5本
6.3V1500μF×1本
X36LE-UN Lelon 6.3V2200μF×3本
6.3V1000μF×1本
MX3S-T Lelon 6.3V1500μF×5本
MX3S-U Lelon 6.3V1500μF×11本
AX3S-U Lelon 6.3V1000μF×6本
AX3S Pro-U Lelon(RXA) 6.3V2200μF×11本
6.3V1000μF×4本
X4BS Pro Lelon(RXA) 6.3V1500μF×1本
6.3V1000μF×5本
16V2200μF×2本
AK77-333 Lelon 10V 3300μF 1本
AX4B-533TUBE Lelon 6.3V1000uFx3本
6.3V1500uFx1本
16V2200uFx2本
(他、AK75J, AX4GE Maxなど報告有, Lelon)
BIOSTER M6TSU G-LUXON 6.3V1500μF×3本
6.3V1000μF×2本
M7VKQ G-LUXON 10V3300μF×3本
BONA MANA GSC 16V1500μF×16本
16V1000μF×7本
EPOX 8KHA+(Rev2.0) GSC 10V2200μF×12本
EP-8KTA+ GSC 10V2200uF×8本
EP-8RDA+(Rev1.1) GSC 10V2200μF×2本
(他、BX7+, EP-BX6SE, EP-8K7A+など報告有, GSC)
ECS 7VZA_ver1.0 G-LUXON

K7VZM G-LUXON 6.3V2200μF×3本
Freetech P6F135 GSC

Gigabyte GA-8IEXP GSC 6.3V3300μF
GA-7DXR+Rev1.0 GSC 6.3V3300uF
液漏れx2 膨張x2
GA-7VTXH GSC 6.3V1200μF×2本
(他、GA-7VAX, GA-7DPXDW-C, GA-7DXR報告有, GSC)
JETWAY 694TAS GSC? 6.3Vのが11本全滅
Leadtek K7NCR18GM GSC 6.3V1200μF×2本
K7NCR18D
(マイナーチェンジ前) GSC 6.3V1000μF×1本
6.3V1500μF×8本
K7NCR18D-PRO
(マイナーチェンジ前) GSC 容量不明 液漏れx2
膨張x2
K7NCR18D-PRO GSC 6.3V1000μF

MSI MS-6333(IBMのPC) Lelon 6.3V4700μF×4本
K7T266Pro2-RU(Rev1.0) G-LUXON 6.3V4700uF×4本
K7T Pro2-A Lelon RXA 6.3V4700uF×4本
Chhsi WG(M) 6.3V2700uF×2本
SOLTEK SL-75KAV GSC 6.3V3300μF×6本
2200μF×4本
1500μF×1本

危ない: 電源部に地雷コンデンサを使っている場合あり、液漏れ報告もある

AOpen BIOSTAR BONA COMMATE ECS

EPoX Freetech Gigabyte JETWAY Leadtek

网友A:
固态电容不爆是骗外行的~
表面上不会向普通电容一样鼓包,
因为上面没有切口,但是会向下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电容不爆是骗外行的~
表面上不会向普通电容一样鼓包,
因为上面没有切口,但是会向下鼓

网友:
真猛啊~
我有几个820/4V的三洋固态,不知道应该怎样正确使用到主板上去,听说和电解电容混合用比较好

网友:
没错,上图不是固态电容,而是电解电容,只是铝壳封装。

网友:
挂羊头 卖狗肉的~

网友:
图上的不是固体电容,固体电容的底是用树脂封的,不是橡胶。固体电容的U数很小的,

网友:
我过去读大学的时候做过固态电容---钽电容,是用烧结法做的,看起来就是一块东西。我后来没有从事自己所学专业,铝固态电解电容没有第一手资料。如果仅以高分子材料替代电解质,仍采用卷绕工艺是完全可能的。

根据下面来自比较专业的文章,我给出的图应该是固态电容,而后面的图应该不是固态电容。也就是所有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网友:
全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
_资讯_中国SMD资讯网-SMD工程师互动社区网站首页
http://www.smd.net.cn/html/200703/n1455.html
全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
发布时间: 2007-3-14 09:11    作者: 本站整理    来源: 互联网
字体:  小  中  大  | 上一篇 下一篇 | 打印
液态铝质电解电容"介电材料″为电解液。
而固态电容的"介电材料″则为功能性导电性高分子。

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是制作工艺不一样.
从电气性能上讲,固态电容和普通的电解电容各有各的优点,前者最大的优点在于没有使用液态的电解液,这样在受热时不容易发生"胀肚"、"爆裂"等情况,使用寿命长、热稳定性好,适合于高频的工作环境;后者价格便宜、容量大、耐压值高。区分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电容顶部是否有"K"或"+"字形的开槽。固态电容是没有开槽的,而电解电容为防止受热后因膨胀而发生爆炸,顶部都有开好的槽。

固态的要好,给你举个例子。

●那固态电容与液态铝质电解电容又有何不同哪?对于经常去网吧或需长时间使用计算机的朋友,一定有过或是听过主机板的电容异常导致计算机不稳定,甚至于机板电容爆浆的事情!那就是因为机板在长时间使用中,环境温度过热导致液态铝质电解电容, 电解液与正负极铝箔长时间受热,失去平衡,内部气体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则导致电容失去原有功能,甚至导致膨胀爆裂!
●还有如果机板在长期未使用的情形下,因液态铝质电解电容正负极铝箔,是浸滞在电解液中化学反应形成的-氢氧化铝,会造成电极受损,泄漏电流增大,甚至开机或通电时形成爆浆现象,但如果是采用固态电容,就没有这样的隐患和危险了。
●由于固态电容采用功能性导电性高分子作为介电材料,该材料不会与正负极铝箔产生反应,
在长期未使用的情形下通电不致于发生爆浆现象。
内部没有液体电解质
●自然也就不存在由于受热液体电解质,沸腾膨胀导致爆浆的情况了。
●在零下温度时亦不会因电解质离子移动缓慢而达不到应有特性及功能
●固态电容具备环保、低阻抗、高低温稳定、耐高纹波及高信赖度等优越特性,是目前电容器产品中最高阶的产品。

网友:
好资料一定要顶的,先顶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