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工具赏析(图)

楼主(2007-04-20):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维修行业中,工具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并且最近论坛上有很多会员对于主板维修的工具比较感兴趣,尤其是专业一些的,今天兴致不错,就把自已常用到的维修工具拍出一些图片来供大家观赏。

      但有一点要声明,工具不是万能的,有了好技术,再有好工具,就像如虎添翼,会让你事半功倍,但技术一定是前提,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再好的工具也是无济于事的,对于工具的态度,要理智对待,不要盲目追求工具的先进。(当然,有这方面的喜好除外,比如我)

先来展示一下主板维修中最常使用的电压治具,即大家常说的假负载
分别是423电压治具、462电压治具、370电压治具、940AM2电压治具、K8939电压治具、K8754电压治具
775电压治具、478电压治具、604电压治具

下面这些是CPU的讯号量测治具
分别是775讯号量测治具、478讯号量测治具、462讯号量测治具

网友:
万用表,维修中最常用的测试仪器
图中分别是TES2206和FLUKE75-3
一个是手动量程,一个是自动量程,各有各的用处

下图中是常用的助力工具,分别是
美国的Xuron剪钳,用来剪器件的引脚用。
日本的马头牌尖口钳,用来钳各种硬物
美国爱迪生的吸锡器,吸锡器的发明者,效果很好

下图中是一些小手工工具
日本田岛的笔刀,用来补PCB断线,和镊子配合来修正775CPU座的弯针,效果很好
瑞士VETUS的镊子,硬度很好,用来夹小的三极管等等,维修中必不可少
德国WIHA的螺丝刀,世界上比较有名的手工工具,红色的是T6和T8的星型起子,用来拆硬盘等星型螺丝。黄色的是0#和00#的防静电十字螺丝刀,用来拆笔记本等高精密设备。

下图是两样起拔工具
台湾宝工的PLCC32的芯片起拔器,用来起拔PLCC32封装的BIOS块。
希捷原厂的硬盘电源接口起拔器,有了它,就可以轻松的摘下硬盘的四PIN电源接头。

下图是各种接口的保护槽,用来保护内存等等设备的金手指,以增加使用寿命

网友:
烙铁,用处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天天都要拿着它!

小日本的白光936防ESD焊台

网友:
各种仿真卡
MSI的仿真卡,TL-46,用于使用ISA和FWH架构BIOS的主板。

MSI的TL313仿真卡,是TL-46的升级版,支持ISA、FWH、LPC三种类型BIOS的仿真

MSI的TL399仿真卡,支持最新主板上采用的SPI(采用串行总线,SOP-8封装)BIOS。

以DELL专用的仿真卡为蓝本,经过我们解密,并重新设计的DELL仿真卡,原来只能用在DELL主板上,现在可以使用在任何主板上。样子很魁梧。

GA主板的仿真卡,属于专用性质,现在还没有破解成功,在GA主板上使用效果最好,SIS芯片组也可以完美的仿真。

网友:
介绍完仿真卡,再来看一看DEBUG卡,DEBUG卡有两种,普通的DEBUG卡和单步卡

普通的DEBUG卡,只有80POST功能。不过作工还是不错的

台湾倍尔科技的DEBUG卡。性能很好。

MSI的TL-22单步卡,我使用频率最高的卡,实为居家旅行,杀人放火之必备良品。

台湾EZTEST出品的单步卡,功能看上去很多,但是对于新一些的主板,用起来感觉不是很好,也可能是没有找到使用方法。。。。。

网友:
5楼

5楼和6楼的位置先占用,留着过几天填加别的维修工具时使用。
补上几件常用的打值工具

网友:
8楼~~
飞翔大哥,看你的工具也没有特别之处,修板却那么厉害~看样子技术还是绝对前提!!!

网友:
9楼,原来这些就是版主的摇钱树!!开眼界了 可是为什么用两个数字表,而不是一个数字和个模似的万能表?

网友:
10楼
额地神啊,菜鸟开眼了~

网友:
再上一层楼

“愤慨”的意思是好东西别人有而我没

网友:
这么多啊,,这些工具在市面上能买到吗?

网友:
新手开眼界了......

网友:
我想要TL 22 。

网友:
老大 这个CPU讯号量测治具 是干啥用的? 没用过 不知道呀 说明下了

网友:
------一定要顶的。还好,是18楼。蛮好的。

网友:
我是一名新手,大开眼界,强顶!!!

网友:
飞翔大哥,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厂家的仿真卡呀,怎么市场从没有看到呢?

网友:
感谢楼主拿出那么多好东西让大家观赏。
1。大开眼界,收藏丰富。
2。有些东西价值不菲,穷兄弟一时可能买不起。
3。那些cpu测试座均为高手所用,没有标示入门者使用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