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菁 NF4主板3.3V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07-04-20):
硕菁 NF4主板,939接口。故障为3.3V对地短路,测数值为0,根据短路检修流程,依次摘掉I/O 和NF4北桥(只有一桥,暂且称为为北桥),LAN、SOUND、W83304芯片 故障依旧,此时主板上除了CPU供电的控制芯片外,其他没有多余4个脚的芯片,于是将故障确定在电容上,先从电解电容下手,摘除掉PCIE插槽旁的一个16V 470UF的电解电容后,短路现象消失,测量此电容,正负极性数值为0,外观无任何变形鼓包。
依次安装北桥 I/O等芯片后,此板修复。

这种电解电容直接击穿的故障现象,在主板上极为少见,我也只修到几例电解电容击穿造成3.3V直接短路的故障,写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吧。

网友:
NF4“北桥”几许锡珠,多大d?

网友:
0.6的,个头不大,比478的CPU,小一圈

网友(2007-08-31):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的少哟//////记下........

网友:
比较经典!维修就是要坚持到底!

网友:
像这种情况很少见,而我手上没有可以拆桥的工具,一般摘掉I/O 和NF4北桥,LAN、SOUND、W83304芯片还是短路的话就认为是桥内部坏了,下次看来也把所相关的电容再拆了试试看!

网友:
北桥也拆。你们是用什么工具拆的?

网友:
北桥有那么好拆吗?

网友:
呵呵 孙老师就是孙老师 说的都那么轻松让我们羡慕死啦

网友:
这种情况的确是少见...

网友:
不是吧,一来就杀桥了,老大的BGA机器一定很好用

网友:
3。3V短路 ,除了网卡,IO,POWER IC。CLOCK,我就给他判死刑了,不修了,哈哈

网友:
为什么3.3V滤波用个16V的电容?

网友:
有的主板全是16V,年头,没准

网友(2007-10-11):
历害,把NB都搞下来了,应该还是先简后难

网友:
顶哈。  孙师傅谢谢给我们讲解了维修经验

网友(2008-01-24):
学习中

活的老学到老!先顶老师!

网友:
再拆就变空板了!! 这样的板也能修, 真有你的 !

网友:
谢谢LZ.谢谢几位老师的点评,学习了,

网友(2008-04-17):
现在深圳那边买的绿色的3300UF/16V的主板电容质量特差,用不了个把月就鼓包,其它的象1000UF/10V 2200UF/16V还好.

网友:
孙师傅谢谢给我们讲解了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碰到的很少很少 不过是个大家值得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