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700显示卡 贴片电容击穿造成主板保护一例

楼主(2007-04-20):
X700显示卡,插到主板上,点PWR造成电源保护。取下测试,发现此板的 GPU核心供电,是由PWM电路(与CPU VORE产生电路相同)产生,测试上管的D极(接12V)对地数值为4,(正常的GPU的供电对地数值为4)根据经验,判断为上管击穿,摘下后,测量12V对地仍然为4,再摘除控制IC,(型号看不清楚,非常小的8脚芯片),仍然为4,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摘除12V的供电滤波电容,一个电解+4个贴片,先从贴片下手,摘除第2个后,测12V对地数值正常,300左右,再测量此电容,两端直接击穿。

这种贴片电容击穿,在板卡的维修中,也是极为少见的,目前此电容已被 DWB001版主收藏。。。 :lol

网友:
目前此电容已被 DWB001版主收藏。。。

网友:
学习了,这种类型的电容要是我肯定会把它收藏起来.(有时有大用呀)

网友:
o(∩_∩)o...哈哈~ 我们以前也有收藏废料的习惯~
尤其是不常见的东东~ 还有不经常出故障的东东~ 好玩~ 另外可以加深印象~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的碰到过.
修一液晶驱动板,3.3短路,摘下主芯片还是短路,周位有7/8颗小贴片,一个个下,找到了.
还有一个是修块370的VIA主板,长复位,查是电源插座PG信号的小贴片滤波电容击穿.
坏的电容来和正常的比,颜色也没明显的差异.
还碰到笔记本cpu供电的贴片击穿,导致加电保护,不过有明显发黑.

网友:
小胖是坏蛋!哈哈.

网友A:
主要是为了对付某些人,记得曾修过一块板,都已经谈好价钱了.也修完了就是跟我讲价.讲的价还有些离谱.没办法了,找了一个自己收藏的漏电的电容(外观无任何改变).给它一上,不收钱拿走吧当交朋友了...没两天回来了,痛痛快快交钱修理.(有时实在是没办法,谁让他太过分了.忍无可忍,还不想个法治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对付某些人,记得曾修过一块板,都已经谈好价钱了.也修完了就是跟我讲价.讲的价还有些离谱.没办法了,找了一个自己收藏的漏电的电容(外观无任何改变).给它一上,不收钱拿走吧当交朋友了...没 ...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学习了 o(∩_∩)o...哈哈~

网友(2007-08-31):
回复 网友B:

你真是太幽默了,你太有才了.........

网友: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