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开机就显示52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4-21):
一块SIS主板 开机诊断卡就显示52 请问是那里的原因 并且触发起来就关不了机 飞得断掉电源 短接开关针关不了~~~~~~~~~~~~

网友:
52应该是乱码~
可以按不跑CPU查~
也有可能是内存不过~

网友:
小小建议

看得出你很忙,但是如果能把主板型号和你的维修过程再讲详细点,可能大虾们会更好指点一点。根据你说的情况,楼上高手已经给出了思路,你可以试试。个人觉得可试试看I/O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集成网卡,看看温度如何。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如果不是硬件问题,就一定是bios里电源管理里的by lan没有关掉。

网友A:
哦 COMS 我清了 好象还是那样啊 I/O也换了 还是

网友B:
之前没有任何代码吗?插上CPU就当52?

网友:
我有遇过,内存供电不足,换内存供电管ok,不知道跟你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没有任何代码吗?插上CPU就当52?

恩 插上CPU 就是52 希望飞翔老师指点 就是把BIOS扣掉 插上CPU一触发就是52

网友:
都告诉你是乱码了~
不上BIOS都有码还不是乱码吗》? 你老师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COMS 我清了 好象还是那样啊 I/O也换了 还是

清了没用,一定要设disable。有些初始就是打开的,清了还是打开的。

网友:
我也碰过!!!!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SIS的什么板,P3还是P4,开机跑52是乱码,查一下主板上的跳线.

还有跑52时,主板有没有复位? 如果主板\CPU都已复位了,查CPU到北桥间的

线路,如此线路正常,就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