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PE主板 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07-04-21):
一块845PE主板 检测不到硬盘 点亮没问题 就是检测不到IDE设备 或者进开机画面 检测IDE设备的时候 就卡住 把IDE设备就 检测过去了 请问大虾是什么原因
硬盘

网友:
数据线-IDE 对地阻值-南桥

网友:
有可能南桥的问题哟

网友:
内存好不???????????

网友A:
查南桥及南桥到IDE间的排阻.

网友:
打ide口中的ad及io/wirte/read的阻值,判断是否为断线或桥坏.

网友:
哦 我试试 谢谢大家了

网友:
1)刷BIOS
2)打IDE口线路的对地阻值~
一般比较多的情况是IDE口到南桥的电阻或排阻损坏~

网友:
呵呵,9楼斑竹看问题全面呀

网友:
这种问题理论上有由排阻引起的可能,实际中却极少极少出现。

网友:
排阻一般不会坏的,不过要换也是挺难察的

网友:
很明显嘛,南桥空焊了,加焊就是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