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修板换IO和电源IC时 是换新的还是拆板的?

楼主(2007-04-21):
大家修板换IO和电源IC时 是换新的还是拆板的?
一般都是在哪买的呢?不可能都自己收旧板拆吧。。。
我上班的地方都没啥IO和电源IC,得和老板建议一下。叫他去买点旧的回来,不然没办法修扳子
建议
电源

网友:
有新的用新的,没有新的用拆的。

网友:
一般小一点的维修店都拆旧的,大点的有时买新的。不过I/O买的一般也是旧的。

网友:
想用新的也没有啊还是用就旧的比较多

网友:
我一般都用旧的。拆下就OK

网友:
有旧的IO一般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10个IO有没有8个左右好的?最近再烦这个事

网友:
我们修都是拆旧的用,听说进新的也是从旧板上拆的的,还不如用旧的呢

网友:
不过我拆旧的一般碰不上坏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好呢

网友:
听论坛一位大哥,连换6个IO,试问各位新手哪个有这个耐性和焊功?
是我板上的引脚早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