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实例

楼主(2007-04-21):
网上找来如何处理十类故障的方法, 对新人新手应该有所帮助。例子中的主板也不算过时。

  故障现象:杂牌Intel845GL芯片组,故障现象为通电后,诊断卡显示C1。
  检修过程:根据诊断卡代码表提示内存未通过,经查内存VDD2.5V供电没有,沿线路查找发现3055损坏。手上没有3055,最后用76107D代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Intel845GL芯片组,故障现象为诊断卡显示FF。
  检修过程:根据诊断卡代码表提示CPU未工作,经查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想起顾客说过此主板原先是工作不稳定,有时能用。据此估计有可能是虚焊故障,逐个排查发现按压CPU座主板可工作,加焊后OK。(注:P4主板CPU座虚焊是通病)

  故障现象:845GL主板测试卡显示CO。
  检修过程:经过检查发现主板测试点都正常,BIOS刷过无效,可加风扇时,有时能显C1,故判断CPU座有虚焊,加焊过后OK。(此板有虚焊通病,另外,此主板超频能跑代码,但会自动断电,CMOS跳线错可走C1,但不过内存)。

  故障现象:770LRT主板,810芯片组(带Slot1和370接口)测试卡显示D3—DO。
  检修过程:查内存各测试点均正常,刷BIOS无效,仔细观察主板,发现北桥与内存接口之间有一根线断路,补线后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4VXASD2 P4主板(VIA芯片组)故障为自动重起。
  检修过程:根据经验,死机重启一般是由时钟频率偏移或供电滤波不良以及芯片损坏几种情况引起。经仔细观察发现主供电部分的6.3V 2200uF的电容鼓包,估计是因此电容损坏滤波不良导致主板重启,换此电容后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杂牌(815EP)主板故障为诊断卡显示A7。
  检修过程:数码卡能显A7说明测试点基本正常,首先刷BIOS,但故障依旧。经过逐个排查发现时钟芯片给I/O供电时钟信号的330排阻变质,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845E主板,故障为不亮。
  检修过程:通过测试发现内存1.25V供电无输出,沿线路查找发现1.25V供电是由W500A(8脚场效应管)S极输出,电压为0.45V异常。因手边没有同型号管子代换,于是用一个二极管正极接D,负极接S,更换后故障排除。(小经验:遇到类似故障多次,大多此法可成功,部分主板必须原值代换)

  故障现象:映泰M6VCG主板(VIA694X芯片组),故障为不显示。
  检修过程:查各测试点都正常,首先刷新BIOS故障依旧,最后仔细主板跳线发现外频跳线设置在超频状态,把跳线设回正常位置故障解决。(小经验:此板不加CPU自动关机)

  故障现象:梅捷815主板,(黄色)故障诊断卡显C1。
  检修过程:此主板是从整机里拆下的,诊断卡显C1说明内存未通过。通过测量内存测试点也正常,故怀疑是兼容性不好,取下一根后主板可以工作,最后把另一根内存换一接口插,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型号为GPS—845E的深棕色主板,故障为时亮时不亮(不稳定)
  检修过程:主板工作不稳定,一般跟虚焊、时钟频率偏移或元件损坏比较多,经过逐个排查发现时钟芯片3.3V供电仅为3.17V异常。沿线路查找发现3.3V供电电感变质,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虽然看过了,还是要顶~!!!

网友:
好贴!看过了温习一下。

网友:
----------呵呵,老张真的很有心啊。顶一下。

网友A:
这个东西看着好面熟,呵呵,里面好像有我写的 ??

网友:
好东东,我是第一次见,维修真的这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看着好面熟,呵呵,里面好像有我写的 ??

不知道网上那位热心人搜集到一起的,我好像是从91修找来的,那里是有一位孙老师,是不是就是你啊?

网友:
顶~虽然懂,不过使记忆更深还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