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1):
我的华擎K7S41GX主板 有个问题 就是只能用一条IDE线连接光驱和硬盘 , 我试过用一条40PIN(光驱用的专用线)的线连光驱,接第二个接口
就进不了系统了 英文提示
说设置错误,需设主从盘 ,觉得很奇怪 ,我朋友有个华硕的CD板也有这个情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帮忙分析下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是不是BIOS没设置对 帮下啊

网友:
把光驱跳线设成主盘就行了。

网友:
不要用40PIN的用80PIN的线

网友:
-----------经常遇到,就是出来一大堆的感叹号,然后一段红色的英文提示。把光区的跳线重新跳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心在飞翔,我前几天也遇到这个现象,是华擎的主板,在BIOS里调未果,把光驱从盘跳成主盘就好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一定要跳成主盘.(可能是bios比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