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 虚汗

楼主(2007-04-21):
大家检测CPU座子是否虚焊,是不上风扇直接压CPU还是?
很怕把CPU烧掉了,昨天烧了一个速龙2200+,有点怕了
cpu

网友:
CPU那有那么容易烧。

网友:
-----------一般我都是稍微用风扇压一下。因为有的虚焊的不是很厉害的,稍微用的点力,就可以跑代码了。如果不行,怀疑有虚焊的情况,就打CPU到NB的阻值。

网友:
我想问东风破先生:如果打CPU座到NB的阻值不正常,应该判断是CPU座虚焊呢还是NB虚焊?

网友:
判断南桥的方法一样,用手压着不同的位置,跑码即可判断为它虚焊

网友:
AMD的U,一定要加风扇的。
尤其是 DURON(毒龙) 不加风扇,就把它秒杀了 。3秒就挂掉

网友:
用650之类的试,散热风扇用压力小的。否则安装过程就人为损坏。修好了再上大的。

网友:
AMD的CPU不上风扇就是个死!
462CPU最容易OVERl饿~

网友:
我从来就没弄over过,关键是处处小心。

网友:
大家还是弄个假负载吧,安全些!!再有咱们配件基地也开张,需要买也很方便!

网友:
462的CPU不要随便按压~ 容易压坏边角
最还还是打阻值~
如果真的要压也要平稳的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假负载不是一样不能跑码吗?判断虚焊压假负载可没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