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使终点不亮

楼主(2007-04-21):
我是菜鸟,请各位高手指教小弟下,杂牌815主板,一开机就内存报警,,我都上过N根内存了,他还是一样内存报警,二个插槽我都试过.都一样....
点不亮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内存报警,换了N根内存都不行的话,那就可以说明不是内存本身问题引起报警的。先清理干净SD槽,然后再试一下。不行的话,查内存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BIOS是否正常。等等。

网友A:
内存电路,北桥是否虚焊,按住北桥与南桥,试试.

网友:
你不是搞芯片极维修的!说实话一时半会你也弄不明白!
学一些芯片极维修的知识再说吧~
或者可以到中国主板维修基地的培训处学习~ 技术你可以从论坛中了解~ 绝对不是盖的~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好好学一下基础的东西,再修东西不然很容易越修越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