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座下面是不是也有锡珠?哪位拆下来过?

楼主(2007-04-22):
如果是,那么常见的空焊是哪个位置容易断路?是锡珠和PCB之间还是锡珠和SOKET的铜针之间?这关系到背面吹风和上面吹哪个更有道理

网友:
贴个图,看看就知道。

网友:
模糊,看上去是扁针,插在锡珠上?

看来俺要拿个费板吹下来看看

网友:
PCB板背面没有针的就是贴片的 下面肯定是锡珠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应该是这样判断。

网友A:
靠近卡子的第一排最容易虚焊接  A13  A17...

网友:
各位老大,是不是那个黄的东西就是锡珠呀,他有什么用呀
不太懂

网友:
楼上的,随便拿块10年内的主板看南桥,从侧面看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个小小的锡珠了。拿块显卡看也行

网友:
锡球和PCB间容易空焊,最容易空焊的位置是A线, 即即址线。

网友:
cctv4news 说得对,我修到过的CPU座空焊主板大部分在靠近拉杆的第一排,即地址线区。

网友:
是靠写着478的拉杆基座这边对吧?

不是亮亮的拉杆本身旁边这排对吧?

网友:
还请各位高手说清楚一些

网友:
就是座的上方。空点的那一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近卡子的第一排最容易虚焊接  A13  A17...

好像都是这个位置空焊~

网友:
应该与散热器的加力的情况有关吧,作用力使所说的位置容易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