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热(叫人郁闷)

楼主(2007-04-22):
最近修了不少845大南桥的扳子,南桥发热。开始还以为南桥坏了,因为南桥旁边有两个贴片电容用用表量了一下是通的。本来都想放弃了,可还是不死了。就继续找下去,发现AGP和BQ附近的一个场管子不正常。G极电压12V,D极3点几伏,S极无电压。然后就换了一个管子,插上电源一试正常,南桥不热了。可是让我郁闷的是换下的管子并没坏,我有尝试了一下,把原来的管子在换上去也可以。我修了好几块都是,只要把那个管子拆下来,在放回去就行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请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我是新手。帮个忙?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设计问题,在特殊情况下进入异常区退不出来了---猜想。
会不会虚焊引起,你可以加焊一下来验证。

网友:
原样焊回也行?咄咄怪事啊!

3055L?

网友:
同意老张的意见呀,可能是虚焊吧

网友:
场管怎么可能虚焊 理由太牵强了吧

网友:
我也修过类似这样现象的主板,不过是845GL的板子,只是将那个管子拆下来又焊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修了不少845大南桥的扳子,南桥发热。开始还以为南桥坏了,因为南桥旁边有两个贴片电容用用表量了一下是通的。本来都想放弃了,可还是不死了。就继续找下去,发现AGP和BQ附近的一个场管子不正常。G极电压12 ...

时间肯定用不长,你说的那个管子应该是vddq的供电管.曾做过试验,换下来后,放到内存供电上去.用了三天就返修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南桥热是指,待时的时候就热还是开机以后热

网友:
我认为是你说的那个管子老化,还是不要继续用的好

网友:
从机理上看,软损伤,内部接触不良都有可能的。

网友:
对呀,我感觉那管子也肯定好不到哪去,估计过两天还得返修吧

网友:
---------那种G,D有电压,但是S不接地无输出的管子一般都是坏的。只是我们用表一般都打不出来。那样的管子拆下来之后,去测量的话,跟正常的好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是不可以再用的。
---------还有,楼主要注意的是:有些板子是两个管子组合加上一个LM324的四运放,输出1.5V的。上管输出2.5V的电压给下管。下管再输出1.5的电压出来给AGP,NB,SB供电。这个时候,如果1.5V有异常的话,最好把两个管子一起换掉。避免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