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1117

楼主(2007-04-22):
刚才修了一块北桥3055造成的南桥烫,主板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南桥才烫,换3055后ok了

不过却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这块板是兰色集成显卡杂牌,SL-I845GL好象是“首通”牌,
在他的DB南桥下方有1117线性降压模块,上书:
           A1
    AS1117L-33
      A0432
同样此管右下脚输入5vSB,输出3.3v,左下脚接地,可当我换其他标识的1117管子,中间输出就变成了1.26v,连续换了四五个常用型号的都是如此, 不知为何,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吗?
想请教各位老师的看法

网友A:
看到那个33了吗?
要这个后缀的。
也就是说,不需ADJ,直接输出3.3V

网友:
对,33表示固定输出是3。3V,而ADJ的表示是可调整的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1117还要看后缀

thanks! :)

网友:
-----------恩,学习了。1117还要看后缀

网友:
带后缀的就是固定电压输出(这时1脚肯这接地).无后缀的为可调式输出(1脚会接两颗电阻)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
那么ADJ1117一脚所接的是两颗偏置电阻对吗?
我记得1117的三脚一般有两种,分别是
  a:2.5v,3.3v,5vSB
  b: 0v  ,3.3v,5vSB

那么a情况要用ADJ1117,b要用33后缀的1117

网友:
学习啦,还有后缀要看的,记下~

网友(2007-06-01):
学习啦,请问DF1117 ADJ-2B48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每次上论坛都能学到新的东西真的好好哦

网友:
学习了.以后看电子原件还是细心些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个33了吗?
要这个后缀的。
也就是说,不需ADJ,直接输出3.3V

又学一招,顶

网友:
又学到新东西了,谢谢高手指出.

网友:
又学了一招拉!!!!!

网友:
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有营养!学到东西了!

网友:
谢谢飞翔老师又给们新手上了一课

网友:
这样的线路在主板上用的不是很多!
在杂牌主板上常见!

网友:
收到!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真是感谢啊!
以后要多多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