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厂810

楼主(2007-04-22):
这块板子,看不到板上有型号标记,开机的针脚和说明也不一致,北乔82810dc100,南桥82801aa,还有个82802ab的芯片,还有两个不小的芯片,都没见过,板载2片显存

没电池不加电,上赛扬1有4声报警,诊断卡只显示88,上赛扬2没报警声,诊断卡不显,测量,cpu供电准确,pci reset clock都有3.3得电压,

网友:
  DC100 应该可以上CII   你看下电源IC的型号,说下

网友:
电源ic是sc1185acsw,这块板,还有两个不常见的芯片,一个glue 3,727566;另一个smsc,

网友:
汗。。。 不要修了,什么坏了你都没的换。呵呵,实在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