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BGA和cpu座用什么好?热风枪 850 锡炉?

楼主(2007-04-22):
小弟土炮出身 没正规学习过 见识过的工具也很少 所用的拆焊工具只有 一台 三剑850 没学修主板前就已经买来了 拆焊一般的芯片已经得心应手 但对BGA和cpu座一直都无奈 虽然用850拆过南桥和cpu座 但总觉得不是很顺手 装上去更不用说了

看了很多论坛的帖子 高手好像是用热风枪这个工具的 说实在 我没见过风枪 是不是塑料枪(这个我见过 以前试过吹芯片 芯片没吹下来 板子和芯片先暴了) 当初还以为850就是热风枪  那为什么换BGA和cpu座要用热风枪 它和850比起来有什么优势?小弟也想买一把试试 大家帮我推荐一下 什么型号的比较好

至于锡炉吗 见识过 我们这里很多厂家用来加工线路板的 但用它来拆主板上的大器件 好像不大可能 至少这个锡炉的口径要比主板要大吧 用它换个键盘口倒是可行 换内存槽 AGP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用说BGA和cpu座

小弟见识浅薄 大家不要见笑啊

网友:
不是专业的工具,当然不会顺手的。
现在经济一些的作桥的方法,就是用好的风枪,(500-1000元)在上方加热,然后用石英灯管或红外发热砖在下方加热。以达到上下同时加热的要求,使BGA锡球熔化的程度控制到最好。但这个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如何能作到,就要多多实验,多多动手了。

到于说锡炉,温度不好控制,不推荐,你说的换内存槽,AGP槽,是用了长方型的锡槽。

网友:
我自己加工有长方形的锡槽,用换内存槽 AGP没有问题。
工具要便宜又顺手就得自己想点法子,否则就是买。

网友:
用风抢加焊南北桥从上面好呢还是从下面?
能不能用锡炉?

网友:
我换内存槽AGP一般用风枪,锡炉换南北桥没式过

网友:
风枪、锡炉实际上都有人用。
只用风枪绝大多数人从下面加热。下面有预热的从上面吹。

网友:
整个BGA的更换咱没去想

重点是要找出经济的方法解决个别触点的空焊问题

网友:
换CPU座用锡炉也不错呀,不过BGA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200以下 的风枪 能不能对付BGA和cpu座?

网友:
大家帮我参考下 http://www.zhdgfj.com/ProductsAllZ.asp?id=391&Str=热缩专用枪
这里的风枪怎么样 那种比较适合做BGA  里面有个1800E 好像还是仿德国死等力的

网友:
看风量好大啊,只有两档,连续调温只有你说仿德国斯坦利的。我看了没感觉。

网友:
它上面的英文好像就是斯坦利 注意看 虽然比较模糊 我查了斯坦利1800E的参数和上面的完全一样

网友:
送你一张清晰的图片,你看如何,和模糊的图出自同一张原始照片。
STEiMEL HL 1800E 应该是斯坦利。

网友:
如果仅仅是补焊BGA空焊的问题,可以用850焊台吗?从上面还是从下面吹好?

网友:
最好是上下都加热下面加热面积要大要使班子受热均匀上面集中受热,要控制好温度和风速

网友:
用电炉加焊南北桥与换南北桥,都是可以的。我做过。大概200多一点。

到东方维修网学过的人都知道的,就是那种炉子。

网友:
用电炉换南北桥成功率高吗??

网友:
温控电炉加抗热陶瓷板,本论坛有人说过高达90%成功率,当然人家熟练、手艺好。

网友:
一个1800W的风筒.换桥.换座.拆槽.都OK.
主要是要多练习.注意温度和风力

网友:
学习中。多谢楼主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