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飞斑竹提到的石英灯管,是否是冬天用取暖器?

楼主(2007-04-22):
哪位有使用经验?好象比电热丝的电炉猛?
使用

网友:
也就是家用的消毒柜的那种啰,450W的

网友:
450W用电也不少呀,哎

网友:
写的功率是最大功率,温控的发热设备是根据具体使用温度而定的,一般不会达到最大功率。举个例子,恒温烙铁,买功率小的好还是大的好?肯定是大的好,因为如果达不到设定温度,最大功率大的很快能补上去,最大功率小的就补得漫,就不好焊,而不焊的时候也就一二十瓦就能维持设定温度了。

网友:
取暖器上有的是用的红外石英灯管,这东西很便宜,3元左右一根

网友:
恩,取暖器上有的是用的石英加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