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态助焊剂怎么样?不用清洗,是否比松香水好?

楼主(2007-04-23):
写着无松香、无卤素,免清洗,可以用在主板维修上吧?
我看象水一样流动性很好(就是气味有点难闻),倒进478座下应该容易渗透些。

网友:
有关液态助焊剂可去下面的一些网站看,也可以用google搜索
适用于无铅焊锡的液态助焊剂“NS-831”上市
http://www.nihonsuperior.co.jp/c ... se/topics.cgi?dn=21
LDB-1型液态助焊剂
http://jz.hnkjcg.com/system/team ... iew.asp?infoid=3524
奥瑞迪ar-501免清洗液态助焊剂
http://b2b.ce.cn/tradeinfo/offerdetail/16-960-0-441666.html
PCB的新型焊接技术--选择性焊接
http://www.51eda.com/Article/man ... ure/200312/492.html

液体助焊剂 ----来自网上

1. 为什么需要使用液体助焊剂?
使用液体助焊剂的目的是,在波峰焊接与返修过程中,清除焊接部位的氧化物。使用液体助焊剂可以降低熔融态焊料的表面张力,防止在焊接前发生再氧化现象。如果不使用液体助焊剂,焊料合金将无法与被焊接金属接合。液体助焊剂涂敷技术有喷雾式、发泡式及波峰式三种。

2. 液体助焊剂中包含哪些成分?
液体助焊剂是活化剂(弱酸)与溶剂(通常主要成分是异丙醇与其它一些高沸点的溶剂)的混和物。液体助焊剂成分包含有树脂,该树脂在预热过程中会受热而变为酸性。此外,液态助焊剂里面还包含润湿剂以及抗真菌与抗腐蚀的添加剂。液体助焊剂的固体成分主要是树脂、润湿剂与活化剂,用重量百分比表示,反映焊接产生的残留。在使用免清洗助焊剂时,固体含量低,焊接后的电路板更干净。水洗型助焊剂中包含有高浓度的酸与卤化物(含氯、氟、溴或碘),焊接完成后,将残留从线路板上清除。含有卤化物的助焊剂,更具活性,也就更适用于较难焊接表面。但是,由于这类成分具有高度腐蚀性,因此在助焊剂的配方中含量较少。

3. 液体助焊剂产品有哪些?
目前有三种类型的液体助焊剂产品可供选择,分别是免洗型液体助焊剂、水洗型液体助焊剂以及松香型液体助焊剂。使用免洗型液体助焊剂,在焊接作业后的残留量最少;使用水洗型液体助焊剂,残留可用水清洗;使用松香型液体助焊剂,残留为粘性树脂,通常需用溶剂或皂化溶剂来清洗。

4. 波峰焊接如何作业?
在波峰焊接过程中,液体助焊剂可通过波峰式、发泡式或者喷雾式方法进行涂施。(产品所附的技术资料中将会列出合适的涂施方法)。首先,让组装好元件的线路板通过液体助焊剂区,助焊剂将会被涂施在线路板底部,,然后向上穿过通孔。然后,进入预热区(可底部受热,也可顶部与底部都受热),通过加热,使助焊剂中挥发性的溶剂挥发,并使液体助焊剂中的酸活化,从而达到清除表面氧化物的目的。产品所附的技术资料中会列出合适的预热设置。随后,将装配板快速通过波峰焊(若使用SN63焊料,波峰焊温度应控制在465° F至 500°F范围内)。波峰必须保持统一、等高、无残留(或氧化物),从而能够形成填充良好、高质量的焊接。喷雾式液体助焊剂涂施作业时不需要使用稀释剂,在运用发泡式与波峰式时需要使用稀释剂。 稀释剂是可调节助焊剂浓度的溶剂,如果助焊剂暴露于空气中,其浓度会增加(随着水气的蒸发,溶剂减少)。如果不使用稀释剂,随着助焊剂浓度增加,焊板上的残留会增多。

网友:
上传两篇助焊剂有关文献

网友:
张老真是认真啊

我看本地做主板维修的好象也用这个,后来逛电子市场看见有卖,也买了1瓶500ml,¥10,杭州产的

网友:
大家修板天天要用的东西,基本的知识应该有所了解的。化工产品一定要知道有无毒性。

网友:
用在BGA焊接上效果不好

网友:
楼上的您试验过?

我是指用于只有几个脚空焊的478座,不是南北桥整个焊接

网友:
对于焊盘还是有腐蚀性的。

网友:
用后要清洗干净才行.

网友(2007-09-29):
挥发的也挺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