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过的问题

楼主(2007-04-23):
修得一主板,客户拿来时点不亮,我测了一下输出电压1.2伏左右。主板是478针的
主板故障是插上风扇就不亮,拔下风扇就正常启动

网友:
那是不是电源部分有短路的呀

网友:
风扇坏掉的可能性大,不妨换个风扇一试,也不费事。

网友:
我平时的风扇是接在ATX的硬盘口上的~自己改的~
因为遇到原装板他的风扇接口很特殊,上自己试机的风扇插不上!

现在的情况应该是风扇的贴片电容击穿!打风扇接口处贴片电容两端的对地阻值,找到击穿的换掉~

网友:
谢谢
可以了,谢谢夜雨十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