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跑60

楼主(2007-04-23):
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跑60,有时又能亮,亮时,手摸内存,屏幕显示乱码
点不亮

网友:
集成显卡就换内存~
独立显卡换显卡看看~
检查内存核心供电,显卡核心供电~

网友:
我看这块板子好象是北桥虚.在主板亮与不亮时分别测一下内存的供电及时钟,再测一下这个北桥到内存的线路中是不是有元件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845gl的版子,已经让别人修费了,本来可能就是内存有问题,现在单位有人拿到街上去修,没修好,时钟芯片又烧手了。

网友:
真是让不会看病的看病,越看病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