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比较好的假负载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07-04-23):
我现在用的是下面这样的~ 不过针脚很软 很容易就弯了~ 另外有时候会断~ 只能补上去 麻烦~

现在有另外一个样子,我没用过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现在就希望478的假负载针脚可以和462那么硬 !贵一点都无所谓~
经常搞的478针脚弯掉,还用用镊子直回来,断了还要换针~麻烦死~每次都要小心又小心~
754 939 940的现在都换这样的很好~ 不用去找脚位 记电压了 o(∩_∩)o...哈哈~懒人啊~

俄罗斯诊断卡挺好~蛮方便的~双面灯,就是太"矮"了,经常落到机器上忘记取下来~
之前那个就是那么丢的~刚好那个客户又来了,可是是网吧的机器,不记得是哪台机器了~他答应给我找找,可是估计希望不到了~

另外金叶王的诊断卡用这怎么样?没用过~
以前买的是8块钱一块的 小厂子手工焊接的~拿回来还要自己重新焊
现在手上没有好用的卡,上940的板就是乱码~

网友:
我也有过那么一个双面的诊断卡,还是上广州去买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烧了,可惜呀

网友(2007-05-31):
我的卡是老师那买的

我还不太会用是国产的叫PI50D-SD大家有用的吗

网友:
也学到了不少啊,努力中

网友:
那樣多好東西,口水流下來了

网友:
下了就要顶![

网友:
没用过,俄罗斯诊断卡真的好用么???

网友:
我也是新来的,看到你们都在说俄罗斯的诊断卡,真的那么神吗??

网友:
哇,学到东西拉

网友:
晕....楼上的东西好吗?

网友:
看来我开店的时候,还有很多东西要买呀

网友(2007-07-04):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有块在用,觉得俄罗斯诊断卡不怎样,和以前老PI0049差不多,

网友:
你们一般都配备几块假负载啊~?!

网友:
这贴好,我刚开始学,正准备买呢,哈哈

网友:
俄罗斯的诊断卡有牌子和型号吗?

网友:
春天的时候在北京买了一套假负载 买回来用第一次 那个AMD的就掉了6条腿全掉到了客人的CPU座子里了 还要用镊子挑了半天 客人也在 弄的好是没面子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假负载质量怎么那么差劲呢  有的腿上回去了 有的只能凭感觉上了不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诊断卡要是不想丢的话,你在诊断卡上焊接两根线,接上一个发光二极管,把它伸到机箱外边,顺便贴上一张小纸条,写上公司的名字,就不会丢了,因为上机壳的时候,线头还在机箱外边,如果客户没有机箱外壳,他们一开机就发现了,呵呵,不用说了,我用此法以后再也没有丢过诊断卡!

网友(2007-08-03):
请问我的俄罗斯的诊断卡是没插座的.是焊死的.不知是否

网友:
我也要买,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