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V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04-23):
我的主板是华擎P4I64GV的,CPU赛扬D2.4,不能正常玩热血,前二天装了块旧显卡,MX400,
用了不到2个小时,突然黑屏,重新起动,怎么也起动不开了,拔掉显卡也不行,BIOS也起动不开,请各位高手帮下忙,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
------------先用排除法,更换好的配件上去,确定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该论坛为主板专修论坛,如果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测试各组电压,CLK,RST后,再报上来。这样,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换了一个CPU,还是没反应

网友:
诊断卡插上后,没反应

网友:
如果LZ不是搞维修的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如果清CMOS不起作用的话那就送到专业公司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