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7-04-23):
修一块主板, 复位灯常亮,但用手去触RST灯也能一闪一闪的。
但CPU不过。显示00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可以按复位电路故障方式维修。

网友:
芯驰电脑
CPU正常,输入正常,和BIOS有关吗?和IO有关吗?板子拿来时好像有人修过,IO和BIOS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输入正常,BIOS也刷过了,就是00,不跑数,郁闷中!!就差南桥没换了,IO集成在南桥

网友:
32.768晶振呢,和他也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