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见怪事了

楼主(2007-04-23):
今天修了片ASUS P4MX的板(好象是,记不住了),DDR内存的供电测试点竟然是3.3V!跑了线路,是直接从橙色3.3V线路跑出来的,开始是一插内存就自动关机,后来测到由RT9173B的输出不正常,只有0.44V,是为电压排阻供电的。还有为北桥供电的LM324也只有0.47V。把RT9173和LM324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后来没办法就换了2个2054内存供电管,北桥供电和内存上拉电阻就好了。可是那拆下的2个管,测试了也是好的。可能是软击穿。。。。、
还请高人来点评一下~!

网友:
怀疑你的万用表有问题吧?

怪事连连啊

网友:
场管也是MOS管,MOS管有的毛病它同样可以有,如果栅极没有保护,很容易静电击穿。也可以受热产生软损伤,还有一些我记不起来了的毛病。

网友:
遇到这怪事还是靠知识和经验啊

网友:
可是直接从ATX3.3V到内存供电脚有哪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你拆下来的两个管子应该坏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测量的时候,跟正常一样。但是用上去就是输出的电压不对。
------------有一部分的DDR供电是这样的:尤其是ASUS的,测量184脚为3.3V,但是测量96脚的,正常的话,一般都是2.5V。

网友:
184压根也不是什么DDR的供电,而是DDR内存上的SPD工作所需要的电压VDD_SPD。这个电压可为3.3V,也可为2.6或2.5V。这个概念一定要更正过来。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又学到了,谢谢楼上2位大哥!

网友:
184原来是VDD_SPD啊,,看来以前是还没弄清楚,现在

网友:
------------哦,这样啊,呵呵。一定要更正的。谢谢杨老师的更正。学习中..........

网友:
又跟飞翔老师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