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9700花了,高手进看看

楼主(2007-04-23):
2个月前在淘宝买了块9700PRO 128MB显卡,原来一直运行的很好,前几天早上开机花屏,进了系统就是横纹和竖纹,(有时候开机不花,进系统花)但是字和图象还能看的清楚,进3D游戏就不要说了,先是放射线式的花,再等2分钟,花的什么都看不到,全是彩点。怀疑供电问题,又加了个电源,专门给显卡供电,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新做了个系统,问题仍然存在,仔细观察显卡,没有烧坏和电容损坏问题,不会是散热问题吧?去买了个CPU风扇装上,显存贴上散热片,问题仍然存在,在带电下,我把显卡往下压了压,好了,不花了,高兴的。可是没几天,又花了,再怎么搞也是花,现在很有意思,系统桌面还是有横纹,但是网页就没有,很清楚,一进游戏又花,实在没招了,高手赐教啊!

网友:
哪肯定是主芯片接触不良,从做BGA就成了

网友:
虚焊了,找人处理下,很简单的

网友:
ATI系列的GPU发热量很大,容易造成BGA空焊,或是MEMORY空焊。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个人修的显卡以杂牌居多,基本都是加助焊剂补吹GPU,这招治花屏我这里是70%成功修复.

网友:
地址线的可能性不太大   如果是地址线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全屏一直会花
数据线的可能性就大的多     就一根一根的查吧

网友(2007-08-16):
清除金手指,楼主如果未采取清洁措施,请一试,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2008-04-03):
这  个 明 摆 是 现 存 虚 焊 的 问 题 哦

网友:
又是 主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这种现象很常见的。修复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R3怎么测试呀? 就是没有人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