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假负载1V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07-04-23):
GA-8IPE1000rev2.0跑马00,假负载1V参考电压0,北桥旁MOS管和北桥发热较烫,请教各位老大指点接下来该查些什么?我太菜,刚学呀

网友:
在线等呀,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CPU的所有工作条件你都查了吗?

网友:
今天我都碰到ASUS一片P4主板 ,上假负载无参考电压。但是照样正常工作

网友:
没条件查振荡信号,U的其它电压还正常

网友:
4个参考 有一个点有1V左右电压就OK!

网友(2007-08-11):
学习中.....只是常常看不懂大虾们在说什么...郁闷啊

网友(2008-03-29):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很对了我也是这么看的新手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