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供电管烫手阿,究竟咋回事阿

楼主(2007-04-23):
好几块了亚,都是845系列,使用xp好好的,就是给桥供电的场馆烫手,但北桥温度却不热,是漏电还是场馆本身出问题阿,始终不解,高手指点阿

网友:
-------------能不能正常使用?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如果可以正常使用,电压输出也正常,烫手也很正常。那里的发热量本身就很大。不信你可以摸摸ASUSP4P800的板子,真的很烫手。
-------------如果不能正常使用,就要仔细查查了:打一下输出端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有轻微短路的现象。拆下管子,测量,看看本体是否不良。

网友:
很多板子CPU AGP供电的管子都很烫~
你没看到有的板子上给管子加散热片吗?
检查电压是否正常~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应该没什么问题~ 或者可以考虑更换更大功率的管子~

网友:
使用几小时到是没问题的,再长时间没有尝试,电压输出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