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PE-RZ 加点不亮

楼主(2007-04-24):
一块技嘉8I845PE-RZ 加点不亮.
开机代码走FF, 上假负载时主供电是1.45V, 上CPU时电压1.65V,不亮.
CPU座是PGA有针的,座子里也看了也洗过了都正常.IO是IT8712F
内存供电和时钟供电都正常.
请高手们帮忙是什么问题啊????????
cpu
点不亮

网友:
BIOS坏了.重新刷一下

网友:
BIOS我没有刷,电压变低和BIOS关系大吗??
CPU我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开机代码走FF, 上假负载时主供电是1.45V, 上CPU时电压1.65V,不亮.
这个以上CPU后电压为准!

网友:
如果基本点都正常,也就是说V CLK RST都正常,除了BIOS和IO,还有75232,再下来就是打值了,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PCI到南桥,IO到南桥,FWH到南桥,都得查,完了还不行就杀桥,先南后北,再不行就不要修了,不是板的问题了,是人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先打一下CPU到NB之间的AD线,或许有收获。因为忸怩测试到电压,时钟,RST正常。BIOS也刷过,线路问题的嫌疑就很大了。比较常出问题也是那里,所以可以先查查看。

网友:
“不是板的问题了,是人的问题”这句话很经典,需要用的时候我也准备用用。我用的时候要改成“不是盘的问题了,是人的问题”。改一个字。收藏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换了cpu旁边一个24脚6563CR这个芯片,代码呼呼地走,呵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CPU 供电 IC ISL6563 ?
楼主如果有示波器的话,一开始就能够找出的。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
----------有点疑问,楼主上CPU测试不是有1.65V的电压吗?这个电压给我的感觉应该是比较在正常的。还请新照老师说说:楼主如果有示波器的话,一开始就能够找出的。难道是场管的G极驱动方波不正常?
[
]

网友:
示波器还不会~~不能参加讨论,但是那个IC ISL6563是干什么的啊?
电压不是都正常吗????

网友:
和13楼 14楼一样的疑问,既然测是电压正常?为什么会使电源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看G极 的驱动方波,应该能够发现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