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一插上显卡就点不亮

楼主(2007-04-24):
主板一插上显卡就点不亮,不插显卡的时候DEBUG卡可以跑完码,但插上显卡就一点主板就不亮了,请问各位大侠这有可能是AGP槽的问题吗?

网友:
显卡你已经确认是好的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NB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AGP附近某供电管短路了

网友:
显卡是好的,换了几个都是这样子,如果NB问题的话估计DEBUG卡不会跑完码

网友A: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显卡插反了,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学到东西了
(今天起得好早太累了,头晕了,一直插反了都没发觉,晕死了晕死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显卡插反了,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学到东西了
(今天起得好早太累了,头晕了,一直插反了都没发觉,晕死了晕死了 )

这样也可以,,。。。。

网友B:
现在轮我晕了,我想像不出来显卡插反是怎么个插法,显卡都有块输出挡板,你的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轮我晕了,我想像不出来显卡插反是怎么个插法,显卡都有块输出挡板,你的卡没有?

因为主板不是放在机箱里的,是单独放在桌子上面试机的

网友:
试机我知道,问题是那块小金属挡板是连在显卡上的,下面还长出来一些,所以我晕了,真晕了。

网友:
我更晕了,你到网上去看一下K7VT4A+这个板看一下,看AGP槽离哪一边更短一点

网友:
我真不知道华擎还出这样的板子,不过一般很少有人插反的。挡板靠输出口。

网友:
就是今天头晕晕的,一直插反了也没发觉,唉,不过现在特清醒了

网友:
插反了接显示器时不知道吗.多扭啊,呵呵,插反了也不烧板的哦!

网友C:
集成的扳子 有外接显卡连接线的那种吗?

网友:
不是吧??老大,这样也行

网友:
传奇,有这种事。

网友:
呵呵 无奇不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的扳子 有外接显卡连接线的那种吗?

不是的,就是插一个MX440显卡上去,不过是反过来插了,往没有键盘接口那边插

网友:
I FU LE YOU·!!!
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太有才了.这样子也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