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我一直也想不通`

楼主(2007-04-24):
这几天我碰到了几块板了,~搞得我是够郁闷的~请大家帮忙`
1,精英845PE-RZ的板子`这块板子`,这块板子一通电,过了一会就没有了复位~每次开机都是这样`,其他电压都基本正常~,内存旁边的一个MOS管也有问题`跟复位一样,也是过了一会,它的G极就没有电压了`这是为什么,我把MOS管测了,是正常的`,CPU的供电也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为什么,老是一通电过一会儿就没有复位了`~大家帮忙好吗?我换了电源,CPU都不行`郁闷`

2,精英845GV-RZ的板子,这块板子就更加的奇怪了``我测电压都正常,但是一上CPU就开机掉电`上假负载很正常,而且我上CPU,如果不插入P4电源的那4个脚,也就是两个接地,两个12V的电压`就不会掉电,不过就是没复位罢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换了电源,CPU,都不行`,其他的就不用换了,因为我不上其他东西,它也会掉电,所以跟本就不用考虑其他问题`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CPU供电管拖不起负载吧,CPU的功率肯定比假负载的大

网友:
这种贴子发到论坛事务区,你想被封ID????

下次注意!给你转到常见故障讨论区!

网友:
哦哦哦~~~ :lol

网友:
一:场管的G极跟线查,看看控制电压有什么发出.
二:电源IC,还是电容没有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