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翔老师,V星845板上的键盘口的铝壳电容是多大的?(上面标10,16S,B82)

楼主(2007-04-24):
飞翔老师好,我今天修到一个V星845的板,键盘鼠标失灵,我吹下了键盘口边上的铝壳电就好了,但客人要求找个代换的电容,我不知道这个电容是多大的,请问老师,可用多大的普通电解电容换上?

网友:
具体的主板型号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应该是10V 16UF的吧。

电容无所谓了,弄一个换上就行了

网友:
谢谢老师!是V星6566的板子。

网友A:
居然不是吹掉旁边的排容C331?

俺菜修PS/2口只会这一招

网友:
那个一般是5V的PS2供电电容,6.3V1000UF左右吧

网友:
如果不想用,就加上去给他,

网友:
俺也只看到国这个
引用 网友A:
俺菜修PS/2口只会这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