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8K3 请教

楼主(2007-04-25):
INTEL865板。现在的故障就是点不亮。南桥烫       在南桥上面有个SP8K3的八脚块。好象是供电用的。有谁知道的能说下他的原理吗》?
我测的管脚电压为:1 脚1。5V  3脚0V。56脚5V,78脚1。5V。 2脚和4脚好象是他的输入脚但没电压。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应该是复合型场管.电压应该是正常的.是不加电时就热,还是加电以后热.如是加电后热.可以看vddq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是加点热。我就是没找到VDDQ电压在什么地方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