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板上标示VAR1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7-04-25):
联想LCD电源板上标示VAR1是什么东东??
就是下面图示的地方~
现在的情况是不通电~
电源灯不亮~

网友:
是不是个可以调节的东西?比如调输出电压什么的。我以前其他地方见过。

网友:
我找不到你说的Var1,你指一下好吗?

网友:
VAR1就是我图片中红点的地方~
本来焊在上面的~ 可是已经击穿了~ 就拿掉了~
型号已经看不见了~就剩两个针脚了~
我去买陶瓷电容 换上看看~

网友:
是个电感吧,直接连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陶瓷电容.
搞好了在这里说声呵!

是不是半可变陶瓷电容哦?

网友:
VAR1是电感加电容,你只要摘下这个元件就好了。 VAR1炸了,一般保险

也烧了,换个保险一般就好了。

网友:
看其两脚往哪处连接.

网友:
电源板上的保险管我都量了没问题~
我换了陶瓷电容上去但是不能用~

网友B:
VAR是可调电位器

用来调整开关电源中的输出电压,反馈大小,取样电流大小,保护点电压高低等.一般该电位器用于必须进行调整后才能出厂的产品上,也可以在调整好后换成相应大小的固定电阻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来调整开关电源中的输出电压,反馈大小,取样电流大小,保护点电压高低等.一般该电位器用于必须进行调整后才能出厂的产品上,也可以在调整好后换成相应大小的固定电阻使用.

谢谢菲克斯斑竹~
终于明白VAR是什么东西~
那我这里应该用什么代换呢?
陶瓷电容?
还是电感?
还是保险?
或者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
你可以不用去管它,查下一级,下一级有问题。别去管VAR了

网友:
晕,菲克斯也没仔细看图片,哪里是什么调节哟,取下它不要,保险换掉,机器就ok了,市电输入超高保护的,我们这边叫它压敏电阻,电压到一定高就击穿保护后面的电路

网友:
谢楼上,VAR原来是 varify by voltage 的意思,我半天没猜对。

网友:
其实可以自己分析的麻.压敏电阻对过压特别敏感,在一些雷电多发的地方.搞个上去.下会给雷劈时直接换个和保险就行了.
  曾经有一次,乡下的发电站,发出的电很不稳定.老烧东西.搬来的机器修好后.每台装一个进去.
   下会就换这东西.就可以收钱.感觉真的好爽呀.

网友:
对于VAR,可以使用一固定电阻代替,但具体阻值的大小要根据实情情况来定。

在光驱的激光头发射功率控制电路中就有一个或两个小的可调电阻,在收音机选台电路中是可调电容,两者的符号是不一样的。你把具体的芯片型号告诉我,或者图片拍得清晰一些。

网友:
是压敏电阻呀.

网友:
那个叫压敏电阻,市电过高时会击穿而使保险丝烧毁以保护后面的电路不被烧坏。

网友:
是压敏电阻吧,是吸收浪涌电压用的,也是过电压保护吧。

网友:
因该市高频陶瓷电容吧 接在220v之间如果坏了可以不要

网友(2007-06-26):
还是zflzxx 斑竹有见识,其他几个斑竹应该没修过打印机吧,怎么连压敏电阻都不认识,很多打印机电源中都有,利用了压敏电阻阻值随电压变化的特性来防止主电源过压损坏.
压敏电阻坏后,在没有代换元件的情况下,可不上,直接试机,若还不亮,有可能是还有其他元件坏,比如保险丝等
夜雨换了一个CBB电容,虽然换错了,但不影响原电路工作,夜雨可直接摘掉该件,再查其他地方的故障

再顺便提一下,可调电阻用VR表示,不是VAR,VAR是压敏电阻

网友:
不是不认识,电源里头就有,是没有东西了没法猜。

网友:
去掉压敏电阻可以用就是少了一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