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焊接之①---I/O篇

楼主(2007-04-25):
IO是经常容易坏的东西,所以有必要练习一下焊接(本篇拆和焊都是用风枪),发给新手们看看,高手就不用看了,没数码像机,便宜摄像头拍的,凑和着看吧....

网友:
好资料,谁以后想当修主板的老师,就要先收集资料。谢楼主。

网友:
我说我怎么焊不好IO呢,差了好多步啊!!十分感谢!!!

网友:
我想问个问题!
PCB板上的锡已经被吸锡线吸没了~
也没见你加锡 你是怎么焊住的?
另外松香水是用酒精调松香就OK了吗?

网友:
-------------顶一下。楼主的焊接水平不错。
-------------一般焊接上去我都是用烙铁加焊锡,这样就很少几率出现虚焊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其实上面还是有锡的..处理的时候锡当然不能拖得太干净,拖平就可以了,只要在吸锡线上多弄点锡和松香来拖就可以实现,这一步很关键,一点锡都没有IO是吹不上去的...
2.是的,酒精+松香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在板位置空旷的地方当然可以用烙铁加焊锡,但有些板烙铁根本无法下手就要练练用风枪焊接了

网友:
前万表把焊点拖没了

网友:
o(∩_∩)o...哈哈 明白了~
做BGA的时候每次都把PCB焊点拖的超干净~以为这里也一样呢~
那我可以不用吸锡线就可以~ 只要处理干净就可以了~把锡点拖平 拖的一样大就OK了~

网友C:
无论是作BGA还是焊IO,都不能把焊盘用吸锡带拖平.只用烙铁加助焊膏拖平就行了.上面要留有余锡.
这样以后可以方便焊接,作BGA时尤其要注意,因为如果有余锡,可以借助锡在高温液化的时候的拉力,使BGA自动对齐位置.

网友:
明白~
用吸锡线只是为了拖平!不是为了把锡全部拖干净~
风枪更换I/O我也做过~不过没用到吸锡线,所以有点疑惑~
其实大家更换的时候也可以不使用吸锡线,用烙铁拖平就可以了~

网友:
我比较懒惰,用风枪吹平的。可能这方法不好,因为没见别人也象我这样做的。

网友:
抹点助焊膏,用烙铁划拉一下基本就平了。但我拖焊老弄不好,也可能是我用的锡丝不好。下次买点好的锡丝。

网友:
学习了,我少弄了一步,难怪弄不好.焊点没拖平...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烙铁拖的,拆焊台的风压是多少好,不好掌握,老吹歪~~~

网友:
楼主发表的东西不错,详细直观,包括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都有,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作BGA还是焊IO,都不能把焊盘用吸锡带拖平.只用烙铁加助焊膏拖平就行了.上面要留有余锡.
这样以后可以方便焊接,作BGA时尤其要注意,因为如果有余锡,可以借助锡在高温液化的时候的拉力,使BGA自动对齐位置.

经验值得学习。我以前都是拖得干干净净的,效果也不错就是废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