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尼索17显示器枕形失真11-20/20

楼主(2007-04-25):
呵.前面的传上来了.接着传,不知是不是一次传得太多才有那样的提示:

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验证字串不符,无法提交。如果您安装了某种默认屏蔽来路信息的个人防火墙软件(如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请设置其不要禁止来路信息后再试。

网友:
neso尼索17显示器枕失真1-20

这些是我自己修的.因为文化太低.不会打字.都是维修图片加文字的.你看了觉得好再回复!!顶起呵!!(新手适合)

我传了两次都没传上去.我现在试下一次传10份,下载的朋友要1-20都下载完才能打开.只解压第一个,

下载看了,帮你重新整理了下,重复没有文字的图片没上传
显示器型号

故障现象,也就是后面提到的图10

主板背面图

背面损坏的元件

损坏的元件在主板正面的位置

网友:
待你第二个10份

网友:
呵.是说等待我的第二次记录上传吗...呵.等我修了再传啊.现在手上没有显示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