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不吸焊

楼主(2007-04-25):
大家好!我那个电烙铁,用久了就不吸焊了,那个高手能教我下吗?为谢!

网友A:
新烙铁要加锡~
加到看到前面的部分都有光泽了~
这样就以后就不太容易氧化了~
如果你的烙铁已经不沾锡了,就用细砂纸轻轻打一下~ 重新加锡~
使用过程中减少水海绵的使用!(很多人有这个习惯~不好!)
如果烙铁脏了就多加点锡,然后把锡甩掉就可以了~
当然我用的是比较好的焊锡~!如果你用一般的焊锡是需要用到松香的~(我从来没用过松香,不会用

网友:
谢谢

谢谢前辈!感谢您!

网友B:
把你的烙铁头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然后把烙铁放到松香里加热,再上锡,,这样就容易上锡了...

网友:
多准备几个合金的

我也常遇此烦恼!但是有了几个备用的合金头子后感觉好一些,避免急需用时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烙铁头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然后把烙铁放到松香里加热,再上锡,,这样就容易上锡了...

用砂纸打磨完后 可能就再也上不了锡了

网友:
如果已经氧化了就加不上锡了,
必要时只有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一下~
不要打磨太深!会把烙铁头磨坏的~我就曾经磨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烙铁要加锡~
加到看到前面的部分都有光泽了~
这样就以后就不太容易氧化了~
如果你的烙铁已经不沾锡了,就用细砂纸轻轻打一下~ 重新加锡~
使用过程中减少水海绵的使用!(很多人有这个习惯~不好!)
如果 ...

就是。...以上就是最全面的,,最好放在松香里面多加锡一下。

网友:
用个好些的烙铁头,一切解决,我的HAKKO一天开10小时,用了一年多。

网友:
用砂纸打磨的时候不要太用力,要不然会损坏烙铁头的。另外当然就是新烙铁要记的先上锡啦,水海绵少用

网友(2007-05-27):
是呀,现在的烙铁头的质量真是让人不放心,我现在的烙铁头也是不上锡,只好焊接时使点劲。建议大家能搞个团购好烙铁头。

网友:
要实在说的话,我什么样的烙铁头都可以处理得很好用。不好用了就用锉刀锉好,初始化一遍。质量差的,就得经常做初始化工作。

网友:
学海无涯!多谢各位老师指点.新手

网友C:
个人感觉松香加酒精作助焊剂的烙铁好用.不能用腐蚀性强的焊剂,我有一把恒温烙铁头被腐蚀得从中间断开了.

网友:
松香加酒精用着不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松香加酒精作助焊剂的烙铁好用.不能用腐蚀性强的焊剂,我有一把恒温烙铁头被腐蚀得从中间断开了.

学习中.谢谢.

网友:
跟烙铁头的质量有关吧,买了不好的焊嘴了,我的都是用936的尖头加工成小马蹄型的,以前买过一个怎么都不沾锡,一气之下扔了,另外买过一个牌子的,打磨好后稍微用锡泡泡就上好锡了。焊嘴如果不能上锡良好就很难拖锡,不能拖锡IC引脚就全都粘连了。

网友:
恩恩
  我买了个黄花的恒温尖头的也点不沾锡了    照着试试看

网友:
如果烙铁开了,经常不用的,再好的头都不怎么吸锡了

网友:
不吸锡就只要打磨一下了!
现在的烙铁头 质量真的太差了!

网友(2007-06-26):
烙铁使用之前要先上锡的,然后冷却一断时间后在用,这样不会出现不上锡的毛病的

网友:
买个新的 保证好用 马上解决 问题

网友:
我当初用就没上锡,导致现在很难上锡

网友:
买新的谁不知道啊,可惜要钱的

网友:
现在的烙铁头 质量真的太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电烙铁头里面没有铜的导热片感觉粘锡怎么也不形是什么原因阿??

网友:
回复 网友E:
烙铁使用之前要先上锡的,然后冷却一断时间后在用,这样不会出现不上锡的毛病的
同意,本人在使用过程中觉得这种方法效果不错,特别每天第一次用烙铁时是最爽的时候。

网友(2007-08-19):
用错刀挫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上锡也有不少学问

网友:
现在的烙铁头质量很差么?我倒没觉得哦。
如果买的是4、5元的烙铁,配来的烙铁头才真的是难用,几乎全是铁的头,一点也不沾锡。
我都是丢掉,另外再买1元钱的烙铁头,上好锡,处理好,就很好用。

网友:
在铝上拼命的磨
磨出光泽再粘锡

网友:
烙铁头也有这么大的学问,用助焊剂好,还是松香好,还是松香水好啊,大伙说说自己怎么用得习惯?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很麻烦啊今天看了 茅塞顿开啊 谢谢

网友:
学习了。。。这头的学问也这么多。。。难怪我的头怎么老难拖锡。。老把IC的针脚粘连/。。。

网友:
对于非调温烙铁来说,想烙铁头耐用,就要降低温度。
30W的外热烙铁,放一会头就会烧黑不沾锡。
我自己加了个开关,闲置的时候让一个4007串接,需要焊大元件的时候就合上220V直通。
这样头就不容易烧黑。而且15W焊贴片等细小元件刚刚好。

网友:
这里都是高手啊
, 没想到这烙铁也有这么大的学问

网友(2007-10-05):
昨天刚买的工具 看完本帖 呵呵 有点意思

网友:
学到不少~~~谢谢大家这么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