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能不能建个声卡维修专题啊?

楼主(2007-04-25):
各位老师,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下板载声卡的维修经验啊?我随时换南桥后声卡用不起,弄得都不好收客户费用的.先谢谢了

网友:
---------在论坛上有个帖子,很详细,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OK,谢谢.空了搜索看看.

网友:
LZ的建议太好了,绝对支持你的建议!声卡比较少有修的经验,比较难修?估计也难修呀!

网友A:
在 维修经验共享区中,有N个维修实例。。 先看下,如果还有问题,提出来,那我们就再专题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维修经验共享区中,有N个维修实例。。 先看下,如果还有问题,提出来,那我们就再专题加一个

呵呵,怎么找不到的呢?
不过说实话用声卡故障不多,加上又很便宜,坏了都扔了,还怎么修呢?
当然还有个原因是声卡的厂家太少,技术不开放!
说一下实例吧,有张创新CT4830声卡,在安全模式下认到,但不能使用,但正常进XP后几秒钟系统死机,不知什么原因呢?

网友:
板载声卡坏了,大多数是找个旧声卡插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