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直不停的重新启动

楼主(2007-04-25):
飞翔大哥,各位兄弟,今天客户拿来一块PT800精英478的板子,板子能开机能进系统,就是会不断的重启.我拿表量了一下北桥后面的电容,大个的阻值都只有24欧,小个的也有几个是24欧,我判断是桥挂了,所以没修了,直接叫客户拿走了,不过后来我自己用的一块915PL的板子也是精英的插了两根512的内存,开始是一根后来加了一根这样速度会快点,开机以后也会不停的重启,不过是在显示画面一瞬间,后来我把内存拔下一根后故障排除了.真的好郁闷噢.我在想是不是PT800的板子也是内存的问题.好像我用自己128的内存可以进系统,后来换了客户512的条子就会不停的重启,不过客户拿过来的时候也说故障现象就是这样.主板的桥是不是真的坏了,还是真的是内存的故障.现在想起来真的搞不懂了.请飞翔大哥和各位兄弟给点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不断重启的板首先第一个先换个电源,再下来是内存的工作电压和参考电压能及内存,风扇的监控脚,一般会给一个K级的电阻连在监控芯片,再下来是有监控功能的IO.不到之处楼下指正...

网友:
判断在什么位置重启或死机~
一般不定时死机或重启多为内存供电不足,或者CPU温度过高~
可以在死机的时候测量相关供电点的电压~
如果在刚进系统欢迎使用时死机,这里就要考虑显卡,显卡驱动(软件问题)或显卡供电的问题了~
另外问楼主和楼下!
北桥后面的电容阻值怎么是正常的?

网友:
刚刚搞了一片ASUS的板,按我上面说的还是不行,最后量了一下电池才有0点几伏,把电池换了板子OK,又可以补充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