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图标的上的VCC3与3VDUAL的含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4-26):
请问电路图标的上的VCC3与3VDUAL的含义有什么区别?DUAL是什么意思?

网友:
VCC3是指的3V的供电源,而3VDUAL是3V和3VSB共同供电电源也就是它有两组供电一组3V一组3VSB

网友:
DUAL=双的,双重的,.....

网友A:
我也有个问题:经常看到3VSB,它到底是3V,还是3.3V。

网友:
学习中.....,积少成多!

网友:
好像应该是3.3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问题:经常看到3VSB,它到底是3V,还是3.3V。

3vsb就是3.3vsb的简称,输出电压为3.3v.

网友:
我终于确切的明白了3vsb指的是3.3vsb,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7-05-29):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ATX电源上面,输出的是3.3V 所以 一般板子上基本上都是3.3V ,各个CPu的内核电压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