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内部模块分布概况

楼主(2007-04-26):
BIOS内部模块分布概况,资料来源于网上,供了解bios内部模块的分布。原文名《BIOS内部模块详解》,其实只是个分布概况。

Award BIOS内部模块
AwardBIOS内部模块的相关说明如表1所示。

1 AwardBIOS内部模块
模块名称        在BIOS中的文件名        模块用途
SYSTEMBIOS        original.tmp                          系统中最基本的部分,所有的BIOS都有这一部分

模块名称        在BIOS中的文件名        模块用途
----------------------------------------------------------------------------------------------------------------------------
XGROUPCODE        awardext.rom        扩展BIOS程序,是各个厂商自己定制的不
                                                                同于标准AwardBIOS的功能,实际上几乎所
                                                                有的厂商都会增加这一部分内容
CPUmicrocode        cpucode.bin        CPU微代码,是用来兼容各型号CPU的
ACPItable                        acpitbl.bin                        支持ACPI的ACPI列表。只有支持ACPI的
                                                                BIOS,才能真正实现ACPI功能
Other                        awdflash.exe              BIOS中内置的刷新程序
EPApattern         awardepa.epa        EPA格式的能源之星图形文件
EPApattern                                BMP格式的能源之星图形文件
LOGOROM                                技嘉主板中的双BIOS图标
OEMROM            v.rom           主板厂家在BIOS中内置的程序模块
VRSROM                    anti_vir.bin        BIOS中内置的防病毒代码
LOGOBitMap                BMP格式的全屏开机画面文件

注:以上模块的序号及文件名称,在不同的BIOS中并不相同,某些模块,在某些BIOS中并不存在。

AMI BIOS内部模块
AMIBIOS内部模块的相关说明如表2所示。

表2 AMIBIOS内部模块

模块名称                     ID号码                                模块用途
--------------------------------------------------------------------------------------------------------------
INIT                               从Reset跳入点开始的BootBlock程序代码
NVRAM/EscD                   FlashEPROM的GPNV区域,存储系统组态数据
POST                        00h        POST程序代码
SetupServer        01h        AMIBIOS设置服务器端
Runtime                        02h        BIOS功能函数/常驻的程序代码
DIM                        03h        DeviceInitializeManager(装置初始化)
SetupClient              04h        提供AMIBIOS设置画面的接口程序
RemoteServer        05h        搭配远程遥控除错系统
DMIData                        06h        数据区
GreenPC                        07h        符合APM规范的节电管理程序
Interface                        08h        BIOS模块压缩/解压子程序模块
MPS                        09h        多重处理器起始模块
Int-10                        0Bh        BIOS文字/绘图等显示处理模块
ROM-ID                           0Ch        记录ROMID与相关信息的模块
Int-13                        0Dh        BIOS软盘/硬盘/光驱读写形式
ACPITable                        0Fh        ACPI规范控制表格区
ACPIAML                        10h        ACPI的AML句柄存放区域
P6MicroCode        11h        IntelP6处理器微码修补模块
Configuration        12h        系统组态显示模块
DMICode                        13h        DMI控制程序码模块
PCIAddOnROM        20h        PCI适配器ROM程序代码模块
Multilanguage        21h        多重语言控制模块
FontDataBase        30h        中文(双位语系)字形数据模块
OEMLogoData        31h        屏幕右上方OEM商标画面模块
GraphicLogoCode        32h        SilentBoot,OEM全屏幕画面处理程序
GraphicLogoData        33h        SilentBoot,OEM全屏幕图形文件数据模块
Virus                        36h        TCAV杀毒模块

实在搞不整齐,还是下回去,我处理整齐的。

网友:
“CPUmicrocode        cpucode.bin        CPU微代码,是用来兼容各型号CPU的”
有些研究者能改变或替换这部分内容来适应较新的同类型CPU,据说这部分内容来源于CPU制造商,只向BIOS制造商提供。在运行过程中update到CPU里的。

FontDataBase        30h        中文(双位语系)字形数据模块
这部分出点毛病不会死机,有些字符笔画不对或缺胳膊少腿。

GraphicLogoData        33h        SilentBoot,OEM全屏幕图形文件数据模块
这部分出点毛病不会死机, LOGO画面损坏

如果知道每个模块的功能,遇到类似情况,给客户解释解释,能提高信义度,可以起宣传作用。

网友:
因为我不会编程 看了也没用 呵呵~

网友:
-----------老张真的很用心,向老张学习!!!顶一个。

网友:
请教BootBlock怎样修改

请教张先生,BIOS中的BootBlock模块以前只支持软驱(刷坏BIOS的情况下),现在,我看到有些BIOS的BootBlock开始支持光驱,请问,能不能把这样的代码(支持光驱)提取出来,加入到以前的BIOS中去,让老BIOS在刷坏的情况下也支持光驱启动?
附上能支持BootBlock光盘的BIOS文件及说明:
EPoX磐正EP-8KDA3+/EP-8KDA3J主板最新BIOS 2006/05/02版,新版BIOS更新如下:1.改善部分迈拓金钻十代兼容性问题。2.改善使用一些KVM不能关机现象。3.支持SST 49LF004B。4.增加bios bootblock光盘支持。5.支持Turion mobile CPU

网友:
张老师资料可真多,谢谢,收下了。

网友(2007-05-30):
不错的资料,谢谢,收下了。

网友:
P6MicroCode        11h        IntelP6处理器微码修补模块
如何才能修改这部分的东西,让bios识别cpu为另外的默认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