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彩显维修乱谈

楼主(2007-04-26):
1,就现在的产品质量,拿到一台彩显,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是,先清洁一下,全面的检查虚焊,理由一:故障也许就在其中。理由二:一个好习惯,帮助自己建立良好客户关系的好习惯
2,不要任何故障都往软件方面考虑,除非它有明显的软件故障表现,如果你的条件允许你在几分钟内写好软件,可以试试。
工厂模式的进入是必备的知识
3,对线路进行操作时,先放掉1~3处的电压比较高的滤波电容的存电
4,实在查不出问题所在,把各供电质量检查一下,也许有意外收获
5,P型MOS和N型MOS在不同的电路中,并无100%一定性,降压二次用N型,升压二次用P型也不是没有可能
6,元器件的品种越来越多,型号的陌生,不代表没办法,知道电路原理,什么元件都可以在手上找到替换品
7,没必要为降低成本而选择低价配件,只能害自己
8,初学者修不好机器,一多半原因是基本操作能力不够,而不是不懂,不仅仅指彩显,主板也是
9,行、场电路的输出部分波形,由信号来源决定,也由输出元件决定,如,场线圈回路开路,就是方波
10,你肯定的说,一次电源故障了,再想想,也许是负载问题
11,你肯定的说,负载过重了,再想想,也许是一次电源问题
12,全黑、黑屏、白屏、花屏。显示异常,迅速定位故障部位
13,被N多的维修店修过的CRT,你收下来,别指望赚钱,修好它,只需要几台,就是高手了,对主板、液晶、本本维修帮助一定大
14,行电流大,多半是包挂,小半是包次级和二次电压等其他电路
15,没事量下高压嘴对地电阻(二级体),放电后量
16,飞利浦CRT的PCB质量不好

网友:
说出了真实一线情况,不错呀,如果能够再多些实例就更好呢!!

网友:
基本上做了个总结和概括.顺便说下,电路这东西"一理通百理明",真要是理解了,多上上手,自然而然就会了.

网友:
楼主说得实在好,在下给你鼓掌了。

显示器与主板有几点不同
1。显示器有高电压,主板没有。修显示器要注意安全,断电时也可能被电击。
2。显示器本身有电源,主板电源是另配的,不在主板上。
3。显示器的有些故障可以从屏幕的变化判断,主板的问题从显示器屏幕的文字了解。
4。显示器往往用单面板,焊孔大,主板是多层板,焊孔小。维修的时候焊接拆卸方法有差别,准备一个针头。
5。显示器拆卸比主板困难。
6。显示器调试有时不好观察,准备一面镜子,调试看镜子里就方便;主板就不用镜子了。
7。显示器离散元件多线路乱,主板比较整齐。
8。显示器分量比较重,重有重的问题。主板一般没有多大分量。
9。显示器一般就地维修的多(由重量决定),主板就没个一定。小地方学会修显示器活源有保证。
10。................

网友:
------------------顶,看来是要去学学显示器了。支持。

网友:
顶.CRT维修,经验积累很重要.大部份是模似信号.但也有数据信号在里面.
比如 总线之些.很多时候总线不正常,或总线上任何一个电路有问题.也会造成不开机.这跟主板的点相似.
      彩显里的IC也有很多可以编程的.CPU旁的ROM也就彩显的数据,可以编程.还有一些品牌机器的视放也可以编程,
   像楼主说的那样,不要轻易就判断是数据的问题.大部份问题是别的电路出故障的.
    说得不是很顺,一边想一边打.有错漏请指正.这些只是本人修彩显的一些经验.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以后请多指教.我觉得你们应该把QQ留在上面.方面我们联系啊.你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