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奇怪的内存兼容问题

楼主(2007-04-26):
我在维修的实践中,经常遇到一些奇怪的内存兼容问题,这让我很困惑。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内存的问题?
是这样:经常有客户来维修主机重启的问题,我经过用RST测试发现内存有问题,更换后问题解决。但我把换下来的内存插到其它主板上测试却能顺利通过,或者第一次测试没有通过,而放上几天后再测试却能顺利通过。一开始我也认为是主板插槽灰尘多接触不好所引起的,后来经过把更换下来的内存再次插回原来的主机上测试,发现还是有问题(别奇怪,测试的机子是我朋友的,所以我能反复测试),经过我反复测试的机子至少有3台。而且我已经排除了接触不良的问题。如果这是新配置的主机还情有可原,说明是内存和主板不兼容,可这些主机都是客户已经使用了2年以上,原来一直正常,后来才出现的问题。
大家在维修过程中遇到过这种现象吗?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怀疑:1。spd参数是否有改变?读出后和新的比较一下。
         2。内存性能有下降?降低bios性能参数序列的参数验证。

网友:
这个问题我都遇到过很多次,但有二次我测过主板内存电压偏低小小为2.4V和1.23V,如果是金士顿的内存总是不行,也试威刚也不行,但如果用HY的或杂牌的内存,就没事.由于客人不愿修板(因为别人对他说主板没问题),后来给他换了条新KM内存也OK了.

这种问题应是主板故障多点,但内存也是会有问题的,因为内存插其它板可能没事,但插在同类型的板上试也是不行的.我也试过刷写spd,也是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DDR400的标准电压是2.6v   某些内存供电电压偏低或供电不良的板子可能上DDR400的内存会出现某些意外情况  HY或杂牌的内存大多DDR400以下 标准电压2.5v 对供电的要求也低一点 所以能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