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一年多的显示器菜单不可调问题

楼主(2007-04-26):
小弟一台KTC-700 一年前回收过来的 啥毛病也没有 就是菜单不可调---菜单能按出 但+ -键不能操作 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 无效 就这样搁置了一年多

刚巧今天有人送部ktc700的来修  于是我用他的机器来替换试验  证实了 我这部的  MPU和EEPROM还有按键面板都是好的 查了mpu周围无异样

甚至检查了按键输入到mpu的电压也都和正常机一模一样 但我这部就是无法调节+-键  真是难以理解

谁能解释一下 有人说锁住了

网友:
兄弟,你有没有换那些按键都换了呀.
如果机器是轻触开关.开机的.把这个也换了.
  大部份都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顶楼上的,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那几个按键确实很容易坏。但是那个菜单老是跳出来不回去的问题好象就难那搞了。

网友:
检查下晶震是否偏频了

网友:
面板按键绝对没问题  套其他正常同型号上的机器上试过

网友:
如果按钮正常(不是指按键),就是菜单锁住了.

网友:
去查一下工厂模式的进入吧..应该能解决问题......我感觉要是这样再解决不了..你就不用动它了..

网友:
还要考滤电路板是否有漏电的可能。

网友:
我遇过一次也是主菜单老是跳出来的,经检查是CPU旁边的10U电解电容漏电了

网友:
请问楼上的: 你的这个CPU旁边的10U电解电容漏电, 是不是电容有个脚与按键的控制信号线相连的?

                  我是想证实一下,与按键信号不相连的也位于CPU边的上电容漏电会不会引起菜单跳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电容可能还是跟键矩阵电路有关,例CPU为WT62P1的机子22脚外接电容坏也会有菜单弹出故障。它很多就不在按键面板上。

网友(2007-06-18):
我同意四楼的说法,一般就是这些。

网友:
把这两个键到CPU的线路走完,遇到的电容全换,总能找到问题的,还不行的话,那可能是CPU有局部问题,代换CPU试一下

网友(2007-09-07):
很想知道修好了没有,能回复一下吗?不要让沉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