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没显示通病一例

楼主(2007-04-26):
网上找来明基液晶通病一例,分享:

    一般有电源灯亮,没显示,那是它的通病,都是烧高压那里的C5707和高压供电保险,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修过几个,c5707为什么会损坏,主要原因是与相连的电感电容开焊所致,所以换完之后,一定要加焊电感.通常另一路也要加焊.(通常只坏一路).

网友:
---------也遇到过好几次,是C5705坏了。顶,学习了。

网友:
的确是这样.C5707坏,还有P沟道的一个场效应管.还有保险电阻,
高频变压器虚焊,是BANQ的通病.已经修过很多是这样的了.

网友:
C5707 ,9024 ,保险管,  纸介电容易鼓,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来的。

网友(2007-06-07):
德旺液晶配件
               全新高压线圈!

明基液晶显示器高压线圈/明基液晶配件

成功率更加高、维修起来容易、再次故障更低!  品名:明基液晶显示器
 名称:液晶高压线圈
型号:
规格:19.26038.001   19.26048.001

明基液晶显示器配件
四灯小口高压板
本逆压器采用台湾耐高温绝缘漆包线所制。具有噪音小,功率大,在亮度控制范围内高效率低损耗。具有快速冷却磁环,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特定产品。

2 特点
本逆变器采用高精度饶线,绝缘好,可长时间工作。

3 注意
1.灯线电流要用高频电流测量。
2.背光源电压输出波形为正弦形。
3.本背光源亮度和原装高压板一样。
4.引脚

4.1 AC交流输出
灯丝的输出是通过CN2-CN5来连接的.
5 工作和储存温度和温度
工作温度范围:-5——50℃
工作湿度范围:10%——95%RH
本背光源应该在上面范围内工作,在下列条件下可以储存4万小时。
工作温度:-10——80℃
工作湿度:20%——95%RH

维修明基液晶显示器资料

1:明基液晶显示器能否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没信号为黄色、有信号为绿色)、仔细看屏上是否有变化,一般不仔细看是看不到显示屏有变化的哦,看仔细啦。有变化或能够正常开关机,表示主板完好,这样的情况就属于高压板没工作,没点亮背光灯。

2:拆开机器,首先检查高压板(插220V的那块板),螺丝钮开,别偷懒,把电源板和主板都拆下,这样比较好取下电源板、

3:测量C5707、FQU11P06(有的机器是用FU9024的)、是否损坏(击穿)、如果损坏(击穿),将他拆下来,在看  .22/160V电容外观是否有变形,如果有变形请更换,如果电容没变形就不管他。

4:将损坏的器件更换新的,如果怕上电再烧,你可以讲高压线圈一起换掉,如果为了节约成本你就先不要换高压线圈上电测试,如果在次损坏C5707就需要更换高压线圈(大多数损坏C5707最归祸首就是高压线圈引起),

5:测量高压板供电部分是否短路,如果无短路,请将保险(PF801)换上新的(一般损坏C5707,保险肯定损坏),如果你手上没有此保险你就用细铜线连接起来,此保险为3A。

  PF801请用电阻挡位测量,否则测量不准确。

不懂怎么维修电子的朋友维修步骤

1:明基液晶显示器能否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没信号为黄色、有信号为绿色)、仔细看屏上是否有变化,一般不仔细看是看不到显示屏有变化的哦,看仔细啦。有变化或能够正常开关机,表示主板完好,这样的情况就属于高压板没工作,没点亮背光灯。

2:拆开机器,首先检查高压板(插220V的那块板),螺丝钮开,别偷懒,把电源板和主板都拆下,这样比较好取下电源板。

3:更换C5707四只(Q809、Q808、Q816、Q815)  4个高压线圈 (T001、T002、T003、T004),   2个FQU11P06 或是FU9024  (Q812、Q805)。PF801保险(此保险为3A)。

4:好啦,你现在可以开电看你的结果啦。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莲湖区明和电脑城二楼A2092室
联系电话:0769-82077079  87720174  13728205959
联系人:古先生
网址:http://www.dgdw.cn

网友(2007-08-06):
我这里代理明基的,以前不会修的时候给了N个给别人修,现在会修了,可是来修的人少了,。。。

网友(2007-09-10):
坏的基本上都是那几个元件,C5705,9024,和电容,换了一定别忘了加焊一次其它元件,9024,FQU11P06可用9634或J512通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