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国者770FT 菜单总是自动弹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04-26):
我的爱国者770FT 电调谐菜单总是无规律自动弹出来,不知到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爱国者770FT自动弹出OSD菜单

这种故障非常简单,一般是按键板按钮开关漏电或者是开关板至CPU采样引脚附近的电阻或电容漏电,造成CPU引脚采样电压变化,使CPU误认为有按键按下,所以弹出菜单。此类故障一般出现在使用二三年以上的显示器中。可以把按钮开关板上的所有按钮开关全部换新。
对于液晶显示器,如果更换了高压板,而高压板至灯管的引线放置的位置不对时,也会造成屏幕OSD菜单不断的自动弹出或自动动作。

网友:
哈哈,太感谢了!我又学到了新东西!!

网友:
修好没有,说说经验交流一下

网友:
这就是按键漏电造成的

网友:
对于液晶显示器,如果更换了高压板,而高压板至灯管的引线放置的位置不对时,也会造成屏幕OSD菜单不断的自动弹出或自动动作。

     请问版主:高压板至灯管的引线放置的位置不对时? 如何理解?谢

谢!

    还有不知你有没有碰到过,对于更换四灯管的高压条,屏下方或上方两

灯管的接口必须插到固定的高压条的接口上,灯管才能点亮。 不然就会出

现灯管一亮就来的现象。不知为什么?

网友(2007-06-05):
按钮开关板上的漏电

网友:
爱国者770FT 菜单总是自动弹出,是什么问题?

1,按键漏电造成.2,如果是电阻分压型检测分压电阻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修的机子都是按键漏电引起的

网友:
修好了吗 不是的话 是不是存储器坏了啊

网友:
我碰到的是存储器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
你只要把键盘线先扯掉,马上就可以判断是键盘引起的还是其它问题引起的

网友(2007-07-12):
把所有的面板按钮全换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