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主板不保存CMOS?

楼主(2007-04-26):
今天接到一块冠盟GMI848PN-M板。拿来的人说就是点不亮。我先检查了下/发现南桥温度高。烫手。汗!!检查了下供电MOS管。呵呵。就是他坏了!换!换了后代码一路飞跑。呵呵。修好了!!但后面的故障又来了。又汗!!!!
进入COMS后按F10能提示是否保存COMS。但按回车键无反映。按ESC键也不行。这时候键盘上好象所有的键都不起作用了。按CTRL+ALT+END能重启。重启动后进入看了下刚改的地方能够保存。IDE1口接盘不认,IDE2口接盘没问题。识别正常。检查2个STAT口也不认盘。   我先进冠盟的官方网下了个一样的BIOS刷了。一样!还是不行!后有找个相近的主板BIOS刷,这下能按保存的时候能行了。心理高兴了下。哈哈。钱要到手了,接下来接盘进系统、这下问题出来了。不认盘!!郁闷!!只好刷回原来的BIOS。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故障会不会是SB坏了部分。不会要换桥才行吧。我这又没换桥的设备。这个板IDE口只有少量的几个电阻。量了下。都是好的

网友:
你如果不能换桥,就和客户说,南桥内部坏了,如果要换桥要好几百,把他吓住,然后建议客户买一个PCI转IDE的接口用着。毕竟他拿来的时候是点不亮,你已经帮他修好90%了,所以维修费还是照样要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