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张先生关于显示器保险丝损坏原因的基本判断标准

楼主(2007-04-26):
1.、玻管表面清晰透明,内部的保险丝只有一处熔断。
这是由于意外的市电电路中有浪涌电压出现或因为频繁的开关机,还有也可能是工作环境温度太低而意外的熔断。这时可以采用同型号直接更换。注意:显示器采用的是和彩电一样的延时保险而非普通的保险丝,一般14,15,17都可采用3.15A,部分17的要采用5A的保险丝。对于使用陶瓷封装的保险丝,最好采用同型号的代用,以避免经常更换保险丝。
2、.玻管表面有黄黑色的溅射状污物,但能够看清内部保险丝的熔断形状。这一般是电源管击穿,电源PWM控制集成块击穿所致。
3.、玻管表面有轻微裂痕,不易看清内部状况。这种情况一般是220V整流二极管一个或两个击穿,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
4、.玻管严重炸裂。这种情况一般不易发现,多是由于电源直接短接所致,应仔细检查整流前的的电路,还有消磁线圈。

上面这段忘了在哪里看到的,我作了笔记,张先生在另一篇帖子里问,便贴上来让更多人也看看。

网友:
首先要谢谢楼主及时答复。

我的目的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看看保险丝,如何确定故障范围,这不仅在显示器有用,修电源,打印机以及其他东西都有用。
我在纺织厂当过一个月值班电工,对电机故障就是看保险丝烧毁的情况来决定换保险还是送修电机,基本原理正如楼主所言。

再次感谢楼主给我和大家讲述。

网友:
开关电源的保护功能完善,对于保险丝的更换需要区别对待!

LG775的显示器在冬季容易烧保险,原因是保险的容量偏低,在更换时要换成5A的保险丝,不能换成3.5A的。对于经常烧保险,但元件又没有损坏的故障,可以考虑加装缓启动电阻(PTC),以降低开机瞬间的浪涌电流。

网友:
这位张先生对我们这个论坛贡献非常大,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对于经常烧保险,但元件又没有损坏的故障,可以考虑加装缓启动电阻(PTC),以降低开机瞬间的浪涌电流。

     请教: 缓启动电阻为多大, 如何加装?  谢谢!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先检测一下这电源的两头是不是短路...就是在你要接电源的那...里面要是短路了...一定要烧别的东西...不过最容易坏的就是前级的开关管.整流二级管..电容被击穿...还有电源块的烧毁.....如果保险烧了...一定要先看一下...应该能看到一些东西烧了...或黑了..如果没....一定要测一下...有没短路.........切记.............

网友A:
负温度系统的热敏电阻PTC应用于电路中做缓启动电阻

该电阻类似于瓷片电容,颜色为黑色或绿色,不同于压敏电阻,在显示器和主机开关电源电路中可以见到。该电阻是串联在保险丝前后,主要是限制开机瞬间的大电流,避免烧毁整流二极管或保险丝。如果该电阻失效或更换的滤波电容容量较大,就会经常出现烧保险的情况,可以更换或再加装一个该电阻来降低开机浪涌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阻类似于瓷片电容,颜色为黑色或绿色,不同于压敏电阻,在显示器和主机开关电源电路中可以见到。该电阻是串联在保险丝前后,主要是限制开机瞬间的大电流,避免烧毁整流二极管或保险丝。如果该电阻失效或更换 ...

应该是NTC

网友:
关于PTC热敏电阻和NTC热敏电阻

可去下面的网站了解
http://www.165v.com/165v/div/2006-1-19/181-1.htm

http://www.sinochip.net/techindex.htm

http://www.mmc.co.jp/adv/dev/chi ... mistor_frame01.html

http://www.jin-ou.com/products/ntc.htm

http://www.hxntc.com/02_product.htm

并弄来相关技术资料

网友:
PTC是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常见的如消磁电阻,NTC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常见的如菲克斯所说的几种应用
另外到电子市场买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的时候,你问售货员的时候要问NTC,如果你问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很多人会摇头的

网友:
介绍得太详细了!!

网友:
谢张老,张老辛苦了。

网友:
说得太正确了!

PTC还有很多时候时用于发热材料中,用于恒温加热设备中,如我们使用的家用电器中就有,电蚊香,电热怀(恒温),保温键盘鼠标,暖手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