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两则 (转帖)

楼主(2007-04-27):
液晶显示器对广大玩家来说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高不可攀,它的价格已经基本可以接受。对CRT显示器的故障维修大家已经见得多了,笔者在这里就介绍一下比较“贵族”化的LCD显示器的维修例子。
  例一:一台二手NEC15英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上无任何显示。
故障分析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亮,至少说明显示器的电源是好的。而屏幕无任何显示,最普遍的情况是液晶显示控制模块与液晶显示板的段电极之间,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故障检修
  拆开显示器的外壳,可以看到控制电路和电源电路两个模块的电路板。拆下电路板后露出显示面板的X、Y电极引出数据线(X电极简称为背电极,Y电极简称为段电极),即可开始检测。我们知道液晶显示屏的段电极与显示模块输出驱动极之间,是由导电橡胶来连接的。这一点与我们常见的计算器、电子表的笔划显示屏的连接方式是相同的。
  检查显示屏的简单方法:用一根普通的电线,将其中一根一头的绝缘外皮剥去一小段,然后将另一端在台灯(其他家用电器也可以)的电源线上绕几圈,这样该电线中就会感应产生出微弱的交流电压,虽然这个感应电压的内阻很大,且只具有50Hz的交流感应电动势,它对一般家用电器来说没什么作用,但用于驱动液晶显示器件却正好适用。用左手捏住液晶显示面板的背电极引出线或用金属探针接触它也可以(每一列像素的背电极都连在一起),接着用右手拿刚才有感应电压那根电线,用裸露的线头分别接触各个段电极(即Y电极),只要各个段电极所对应的像素点出现反应,那可断定该显示屏是好的。
笔者通过这种方法检查后发现,当电线接触到各个段电极时,液晶显示屏都有反应。据此断定故障发生在导电橡胶上,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造成的。笔者用高纯度的无水酒精清洗导电橡胶后装回原处,接着将各部件还原,通电测试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故障根除。
维修小结
  为什么不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来提供段电极的驱动电压呢?因为万用表电阻挡提供的是9V~15V直流电压,表笔长时间接触段电极会损坏液晶面板,而上面所说的方法提供的是电流较弱的交流电,比较安全(这由液晶面板性质决定,笔者不再详细解释)。但要注意的是用这个方法测试时,可能面板上电线探头没有接触的段电极对应的像素也有反应,这是悬空的电极上的感生电压造成的,属于正常情况。

  液晶显示器的部件是比较脆弱的,拆卸的时候必须小心,一定要注意防静电,同时要注意LCD显示器内同样有高压。另外拆卸LCD显示器也仅仅限于电路板的拆卸,如果你把液晶面板也拆了,显示器就报废了,这点一定要注意。
  例二:一台杂牌15英寸液晶显示器,屏幕画面紊乱且不稳定。
故障分析
  参照上例中的方法处理后测试,发现故障依旧。但是当笔者无意中挪动电脑桌上的一只低音音箱时,却发现液晶屏上的显示画面也跟着有所变化,笔者立即切断了音箱的电源,并将音箱从电脑台上搬走,此时该显示器突然恢复了正常的显示,故障竟然不治而愈了。
维修小结
  一些用户错误地认为,液晶显示器不像CRT显示器那样,因有荫罩板和电磁偏转系统而害怕磁场干扰,其实液晶显示器经常在磁场中工作的话,同样会影响它的正常工作(拆开液晶显示器你就知道了,好的LCD的控制电路板外面都有一层金属的防磁罩)。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不错,拓宽了LCD的维修思路。